【求助】MCGS触摸屏和扫码枪USB连接

楼主(2024-08-09):
请问mcgs触摸屏(1031kt)
怎么和扫码枪(霍尼韦尔)USB连接

网友A:
你先用电脑的TXT文本测试,距离就是插入USB扫码枪,然后打开一个TXT,如果每次扫码都会返回内容,那就可以。

MCGS和USB扫码枪通讯测试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WC4y1w7wj/

  • 去问驱蚊器饿楼主

    视频里面没教人怎么弄,博主,主页里也没找到

网友B:
用脚本程序,读取扫码枪发来的数据,对数据解析就能实现。我这样用过,如果有需要可以上传脚本代码

  • 去问驱蚊器饿楼主

    找客服要了脚本,怎么做到像一楼推荐视频里那样,扫码覆盖和存盘刷新

网友:
  • 太月星辰

    回复 @去问驱蚊器饿: McgsCE和USB扫码枪通讯免点击实例-专业自动化论坛-中国工控网论坛 http://bbs.gongkong.com/d/202408/922047/922047_1.shtml

网友:
  • 去问驱蚊器饿楼主

网友C:
作为输入的话只要将USB扫码枪插入触摸屏,扫描的条码就可以被输入到触摸屏文本控件中。如果文本需要处理则需要对应控件发生变化时触发的脚本文件来响应了

网友D:
MCGS触摸屏(如1031kt型号)与霍尼韦尔扫码枪通过USB连接的过程,主要涉及到硬件连接和软件配置两个方面。以下是一个详细的步骤说明:

一、硬件连接

  1. 准备材料

    • MCGS触摸屏(1031kt)

    • 霍尼韦尔扫码枪(确保带有USB接口)

    • USB数据线(通常随扫码枪提供,或者需要根据扫码枪和触摸屏的USB接口类型选择合适的数据线)

  2. 连接设备

    • 将USB数据线的一端插入霍尼韦尔扫码枪的USB接口。

    • 将USB数据线的另一端插入MCGS触摸屏的USB接口。

二、软件配置

在硬件连接完成后,需要进行软件配置以确保扫码枪能够正常工作并将扫描的数据传输到MCGS触摸屏。

  1. 检查驱动程序

    • 确保MCGS触摸屏已经安装了适用于霍尼韦尔扫码枪的驱动程序。通常,现代操作系统(如Windows)会自动识别并安装大多数USB设备的驱动程序。如果没有自动安装,可能需要从霍尼韦尔官网下载并手动安装。

  2. 配置MCGS触摸屏

    • 打开MCGS触摸屏的组态软件(如MCGSE),在项目中添加扫码枪输入控件。

    • 配置控件的属性,包括输入方式(设置为USB扫码枪输入)、输入格式(根据实际需要设置,如条形码、二维码等)、触发方式(可以是自动触发或手动触发)等。

    • 如果需要自动切换输入到不同的输入框,可以在组态软件中编写相应的脚本或逻辑,以实现扫码后的自动输入和跳转功能。

  3. 测试扫码功能

    • 在MCGS触摸屏上运行组态好的项目,并尝试使用霍尼韦尔扫码枪扫描条码或二维码。

    • 观察扫描结果是否能够在MCGS触摸屏上正确显示,并检查是否能够按照预设的规则自动输入到相应的输入框中。

网友E:
B站里有视频教程,可以去搜搜

很反感有人AI回答问题!字数你最多,一个问题解决不了,大家都用AI,工控网求助区将失去意义,最终凉凉!

  • 太月星辰

    我在2楼有回复解决办法,楼主没回复。

网友F:
如果接入多个扫描枪,就需要进行扫描枪配置和触摸屏脚本编程了。

网友G(2025-01-31):
关键是MCGS屏支持USB通信吗?据我所知,屏的USB主口只支持USB鼠标,键盘和打印机,U盘,其他的都不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