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自动化安全等级如何划分?

楼主(2024-08-09):
想知道非标自动化安全等级如何划分?尤其是汽车零部件制造这部分,比如说SIL等级,SIL1是指什么样子的情况下,SIL4又是指什么样子的情况下,硬件上怎么接线能实现这个等级?还有其他的非标行业存在的安全等级标准么?

网友A:
简单点讲就是通过安全继电器控制整机断电及通电的一个标准。

单通道自动复位的等级低

双通道手动复位的等级高,双通道手动复位且带反馈的则至少到了PLd级别

e级别则不仅满足d的基础还要求有自诊断功能

PL 与SIL 的关系(摘自 ISO 13849-1:2006)

详细内容推荐你看如下链接的基础支持包含了安全历史,标准以及接线方式的介绍

安全标准的历史:安全知识 | 基恩士中国官方网站 (keyence.com.cn)

网友B:
《安全仪表功能(SIF)安全完整性等级(SIL)验证导则》

https://www.doc88.com/p-77487648099607.html

供参考!

网友C:
一、安全等级划分标准

  1. ISO 26262标准(ASIL等级)

    • ASIL(Automotive Safety Integrity Level,汽车安全完整性等级)是ISO 26262标准中定义的一套风险分类体系,用于评估道路车辆中电子电气系统(E/E系统)功能安全的风险程度。

    • ASIL评级分为四个等级,从低到高分别为ASIL A、B、C、D,代表着对安全要求逐步增强的等级。每个等级对应不同的安全要求和验证深度,包括但不限于硬件和软件的冗余设计、故障检测与容错机制、严格的测试和验证活动等。

  2. EN 954-1标准

    • 该标准主要用于机器设备的安全等级划分,将安全等级分为B, 1, 2, 3, 4共5个等级,其中等级4为最高安全等级。虽然这一标准主要针对机器设备,但在设计非标自动化设备时,也可以参考其安全等级的划分原则。

二、汽车零部件制造中的安全等级划分

在汽车零部件制造中,非标自动化设备的安全等级划分会依据其功能对安全的影响程度进行。以下是一些典型汽车零部件的ASIL等级示例(请注意,这些只是典型示例,实际的ASIL等级还需基于具体车辆设计、使用环境、危害分析与风险评估结果来确定):

  • 安全气囊:ASIL D。安全气囊系统直接关系到乘员生命安全,其故障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因此被赋予最高等级。

  • ABS/ESC(防抱死刹车系统/电子稳定控制系统):ASIL C或D。ABS是车辆安全的关键系统,防止紧急制动时轮胎锁死,保证车辆操控性,故其安全等级较高。

  • EPS(电动助力转向系统):ASIL C或D。直接关系到车辆的操控性,故障可能严重影响驾驶安全,因此通常被分配较高的安全等级。

  • 后灯、大灯和刹车灯:后灯通常ASIL A;大灯可能为ASIL B,刹车灯通常ASIL B或C。这些灯具对车辆可见性有贡献,但其故障对安全的直接风险有所不同,因此安全等级也有所差异。

  • 仪表盘:ASIL B。仪表盘显示车辆状态,对驾驶决策有间接影响,其失效可能导致驾驶者无法及时获取关键信息,故一般为中等安全等级。

网友D:
跟非标自动化有啥关系??难道标机就没有安全等级的概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