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20EH “ERROR”

楼主(2024-08-11):
*2008年的设备,开机错误灯闪烁。
1、使用RS485连接电脑,“通信测试”正常;
2、"PLC状态信息"显示:型号EH2,语法检查无错误,错误地址XXXX,PLC停止,锁住状态 密码解除;
3、上载程序后发现梯形图程序最后一行显示“ERROR”,部分mov指令只有一个操作数,还出现一条TAN K6 D402语句,程序中I/O点位也不全。
    请教是何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没必要费心研究这个了,直接换一台EH3用吧!大概率硬件内存出了问题。

网友B:
程序大部分或者部分丢失了

网友C:
你要是有原始程序的话,恢复一下出厂设置看看

网友D(2025-02-19):
电池没电了,程序丢失一部分。eh系列就这点不好,需要两年一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