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现场传感器采集数据不准确

楼主(2024-08-12):
plc模拟量采集来的数据不准确怎么办?比如温度模块采集的温度数据总是差几度   现场需要对各个传感器的实测值进行校正吗?怎样避免采集误差呢?

网友A:
每个传感器都会有点误差,可通过改变 Offset Gain 调整。 Gain 定义: 当数字输出值为 16,000 时的电压(电流)值。 Offset 定义: 当数字输出值为 0 时的电压(电流)值。

网友B:
当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模拟量采集来的数据不准确时,可能的原因及相应的解决方案如下:

一、可能的原因

  1. 量程设置错误

    • 模拟量输入模块的量程设置可能与传感器或变送器的输出范围不匹配。

  2. 传感器故障或误差

    • 传感器可能存在漂移、损坏或接线不良等问题,导致输出信号不准确。

  3. 信号干扰

    • 电磁干扰或电气噪声可能影响模拟量信号的传输和采集。

  4. 线路问题

    • 信号线路可能存在断线、接触不良或接地不良等问题。

  5. 硬件故障

    • PLC模拟量输入模块内部的电子元件可能损坏或老化。

  6. 设置错误

    • PLC程序中关于模拟量输入的配置可能设置错误,如输入类型、滤波时间等。

二、解决方案

  1. 检查量程设置

    • 确认PLC程序中模拟量输入模块的量程设置与传感器或变送器的输出范围相匹配。如果不匹配,需要调整量程设置。

  2. 校准传感器

    • 使用专业的校准设备对传感器进行校准,确保其输出信号准确。同时,检查传感器的接线是否牢固,避免接触不良或接线错误。

  3. 检查信号线路

    • 使用万用表或示波器等工具检查信号线路的连通性和信号质量。排除线路断线、接触不良或接地不良等问题。如果发现问题,需要重新连接或更换线路。

  4. 采用抗干扰措施

    • 采用屏蔽线或双绞线等抗干扰能力强的信号线传输模拟量信号。同时,将信号线与动力线、高频线等可能产生干扰的线路分开布线。在PLC输入端安装滤波器或隔离器,进一步减少干扰信号的影响。

  5. 检查PLC硬件

    • 如果以上措施均无法解决问题,可能是PLC模拟量输入模块内部的电子元件损坏或老化。此时需要联系厂家或<此处内容被屏蔽>人员进行检测和维修。

  6. 调整PLC设置

    • 检查PLC程序中关于模拟量输入的配置是否正确。如输入类型、滤波时间等设置是否符合实际需求。如有必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和优化。

  7. 软件校准

    • 在PLC软件中定期进行校准操作,以确保数据采集的准确性和稳定性。校准操作可以根据设备制造商提供的校准方法进行。

网友C:
现场仪表是否有表头,如果有看一下现场表头数据跟采集计算后的数据对比,比如0-100度量程,仪表显示50度,输出电流应该是12毫安左右,量一下电流以及PLC采集的数值进行对比,从而判断到底是哪里出的问题。

网友D:
很多原因导致,比如最常见的干扰

  • hfhewei楼主

    是温度高出8度 很稳定

网友E:
不准的大部分是干扰之类造成的

网友F:
我也遇见过类似的问题,模拟量采集的数据不稳定,加一个信号隔离器,或者啥也不加的话,多次采集数据然后求平均值,这样会稳定一点,但是也有误差

  • hfhewei楼主

    很稳定 高出8度

网友G:
不准有偏差很正常,不是精密控制就直接 加减偏差,简单暴力

  • hfhewei楼主

    我就是简单粗暴的把实测温度减了8度 没做过大项目 要是化工厂几百个传感器的大项目 怎么知道每个传感器的数值一定准呢?

网友H:
谢谢大佬的分享,!!!!泰牛啦

网友I:
可以采用误差补偿方法。

网友J:
传感器与PLC模拟量模块连接使用时,造成偏差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1)如果是PLC这边显示数值快速波动,很有可能是传感器信号与PLC模块电源不共源,存在信号差。解决方法:将传感器信号负极与PLC模块的信号负极连接到同一个电源负极中。

(2)如果PLC这边收到的信号稳定,只是与实际相差一定的值,那么很有可能是传感器与PLC程序匹配问题,比如温度传感器是普通型的,还是气候型的;比如4-20ma/0-20ma类型的传感器,程序里面是否一致。

(3)传感器问题,如果是新的传感器,那么本身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K:
要分两种情况判断:

一、个别通道有偏差,要检查传感器和接线。如对于温度传感器,接线是否按照三线、四线规范连接。

二、多个通道有偏差,要核对采集模块配置和PLC处理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