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的工作方式

楼主(2024-08-14):
伺服电机一定要用脉冲信号来驱动吗?能不能使用PLC的输出点直接驱动伺服电机工作?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怎样设置伺服电机的参数?

网友A:
总线型不需要接脉冲线;PLC有专门的脉冲输出点,我记得是内置直接输出脉冲的地址,但没用过

网友B:
IAI有一款伺服给输出就走,跟气缸一个用法。到位了会给PLC一个信号。不过设置点位要用他们的示教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