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LC正弦滤波器的作用

楼主(2024-08-15):
WK-LC正弦波滤波器的作用是将变频输出的PWM波转换成正弦波。在电机电压为50Hz时,使用正弦波滤波器其畸变系数约为5% (部分品牌的变频器应用后,畸变率会大于此数据)。

其主要的功能包括两个方面:1、调整变频器输出的波形变频器输出的波形为PWM波,是介于方波和正弦波之间的波形,加上正弦波滤波器之后,会把PWM波改造成比较像正弦波的波形;2、实现变频器的远距离传输。一般情况下,国产的变频器与负载的距离,超过50米,就必须要加电抗器,如果对变频器输出波形有要求的话,就要加正弦波滤波器;对于进口变频器来讲,一般情况下,距离超过100米,就要加。这个距离,指的是连线的长度。由于正弦波滤波器的价格比较高,一般情况下,如无特殊要求,加个变频器专用滤波器就够了。关于DV/DT滤波器,其实,就是变频器专用滤波器,只有专业厂家生产的变频器专用滤波器,才具有DV/DT抑制功能的。而DV/DT,就是指的电压变化率,是衡量电压突变的一个指数。

选择及使用正弦波滤波器的注意事项:

1.使用正弦波滤波器后,变频器的负载能力将低于系统额定的数值。

2.正弦波滤波器会使经过滤波后的电压产生一定比例的压降。在基波频率50Hz时,压降约为10% 。其比例与基波频率的变化成正比。

3.滤波器在将PWM波滤波为正弦波过程中会滤除大量高次谐波成分,因此导致滤波器在空载时变频器会有约占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5%~7.5%的空载电流(380V 50Hz条件下。此电流与基波频率及变频器输出电压成正比)。

4.使用正弦波滤波器后的可接导线长度参见产品说明书。

5.滤波器在使用时应保证良好通风

网友A:
威尔凯WK-LC正弦滤波器👍👍👍

网友A:
威尔凯WK-LC正弦滤波器的功能有哪些?

网友B:
滤波器的使用范围非常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