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呢?球解!

楼主(2024-08-16):
一台锁具寿命测试设备!上图先看一下!

操控界面:触摸屏+蜂鸣器+急停按钮+电源开关

现在故障问题是:平时运行起来正常,但偶尔会出现不正常:数据写入不了,动作不能动作。

在电源旋钮开关(触摸屏右下方)连续多次断电,送电。设备可以恢复正常!

这种现象到底如何解决处理呢?

网友A:
数据写入不了是写啥数据?操作不了,断电重启可以,你得看看你的伺服驱动器是不是报警了。

网友B:
通信异常了,断电再上电重复搞几次,通信才恢复

网友C:
我也怀疑通讯的问题,断电在上电 PLC 驱动器都初始化可能就恢复了

网友D:
应该是通讯断了

楼主:
应该属于通讯故障,改天看一下。现场反馈说。假如设定测试次数999.有时候不到设定次数999就报警次数超限

网友E:
通讯有干扰,或者PLC死机了。

网友F:
      这个故障应该是伺服驱动器故障,但是一般故障断电重启后就能复位,你这个断电后都不一定能好,有可能是伺服驱动器高温导致,(如果是冬天有可能是低温导致,一般伺服工作温度是0-55,我在冬天的时候遇到过类似问题。)现在你检查一下,1,电箱风扇是否正常,风扇在右上,排风的状态,左下是进气百叶窗。并在报警时查看伺服报警代码,和测量一下伺服散热器温度。2,查看手册,确定一下这个伺服的工作温度。

网友G:
  1. 直接换一个触摸屏再用几天看看,首先排除触摸屏问题。

  2. 如果换了触摸屏没有恢复,再换PLC试试。

触摸屏设定参数从你的图片上看是是给到PLC,参数写入不了跟伺服器没有关系,触摸屏与PLC的通讯线就那么短一根,通讯线路出问题基本不可能。

网友H:
我们家游泳池设备控制器有时也会出现触摸屏问题,连接游泳池水泵的严重,经常需要找游泳池设备厂家解决

  • JSdanzi

网友I:
可以检查一下,是否是通讯中断了?伺服运行时,通讯受到干扰,导致触摸屏与伺服的通讯中断了?建议接地和通讯线线缆检测一下。

网友J:
多半是通讯干扰的问题,查一下232连接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