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电工的神奇:继电器直接爆炸

楼主(2024-08-16):
女电工的神奇:继电器直接爆炸

地点:涟钢2250热轧维修车间

设备:热轧机维修台架12#维修台

时间:2024.8.16;10:25min

电工MM跑过来维修,说时间继电器不良,换新品,通电就“砰”的冒烟......

我去看了一眼:发现换下来的是AC220,换新品是DC24......

女电工还是不能撑起大梁......

网友A:
这与性别没有关系吧, 关键是个责任心的问题。

网友B:
跟性别无关,工作态度 责任心问题

网友C:
女性应该更细心啊!

网友D:
大意了。估计下次注意了

网友E:
搞电的都有过打盹的经历。不承认,只能说他没有在一线长时间工作过。

网友F:
无关乎性别   男电工恐怕干这种事的概率也挺大

网友G:
不专业,需要培训。

网友H:
上了一次当,不会有第二次了.

楼主:
还是这个母电工:

今天接一个22KW水泵,居然用4mm²的铜线电缆,结果线太热不到4个钟就烧了!!电缆线是4芯,穿金属管(钢铁企业大部分都是穿金属管保护),这个母电工就是牛叉极了

网友I(2024-09-21):
有没有可能为了吸引目光,制造热点,现在这个社会,再没有结论之前,都无法定义

网友C:
这事别怨女电工,谁让她做找谁!如果是你让做的,这笔帐就找你算。

  • 乖乖小笨熊楼主

    这个还真的是我要她接线的! 因为我们测试机台需要大流量压力水,水泵是我们设备配置的,不过进线电源线按照出厂规定没有配置(销售合同约定的)但是设备的说明书明明白白写着该水泵电源线不得小于3相五线制10²毫米铜线电缆!!同时说明书也交给了该女电工(说明书出厂标配2份,一份交涟钢资料处,一份交现场维护);但是这个母电工擅自采用4²铜线怪谁呢?

网友:
  • 李纯绪

    回复 @乖乖小笨熊: 还是要怪你呀!谁给她提供的材料呢?

网友:
  • 乖乖小笨熊楼主

    回复 @李纯绪: 这个就是他们自己配置的材料啊!我们对于这种未知长度电源进线都是客户自备的,我们不标配!

网友J(2024-10-24):
这给性别无关吧!只能说粗心大意了

网友K:
还有女电工?宝贝呀

网友L:
做一名合格电工的基本素质就是要遇到突发的电气故障时,不慌不乱,胆大心细,严格按操作维修规程检修,遇到较严重故障时最好还要有另一名电工监督。

网友M:
太歧视女电工了,女电工还是有牛逼的

网友N:
估计开始没这概念,下次会注意元器件电压了。

网友C:
吃一堑长一智嘛!千锤百炼才能成钢。

  • 乖乖小笨熊楼主

    现在直接在平炉或者转炉里面就直接炼成钢,不需要千锤百炼了

网友(2025-05-15):
  • 李纯绪

    回复 @乖乖小笨熊: 现在设备先进。

网友O:
送电前多检查,宁可慢点,不出错就是满分。

  • 乖乖小笨熊楼主

    问题现在的工人大多数都是混日子,但是女电工基本都是技术素质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