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光芒

楼主:
产品是霍尼韦尔的扫码枪通过232转串口的方式建立连接。
plc是汇川的easy521,用的tcp读取数据。
实际条码数据是123456,从plc读出来确实135,不管什么条码永远都会跳一个。
这中情况各位大佬有遇到过的吗?
Q458751110
存储是按字节还是按字存的?
发表回复
她是光芒楼主
您好,目前是字读出来,在转换成字节,在把字节转换成string

网友(2024-08-21):
关育谋
这是PLC程序的问题,接收缓冲区你用D区的寄存器,应该就不会有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