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上的产能有什么办法能联网查看?

楼主(2024-08-17):
选择合适的PLC:选择带有Modbus RTU通信功能的简思PLC,配置通信参数:在PLC编程软件中配置正确的通信参数,如波特率、校验位等。

连接PLC与远程屏:使用RS485接口将PLC与远程屏连接起来。

1.设置远程屏:在远程屏上配置显示产能数据的控件。

2.调试与测试:确保PLC与远程屏之间的通信正常,数据准确传输。

3.远程访问:通过远程屏提供的应用程序或Web界面在手机或电脑上查看产能数据。

注意事项

1.确保通信参数正确无误,特别是波特率、校验位等。

2.如果遇到通信问题,需要检查接线是否正确,以及是否有硬件故障。

3.有些参数设置不能超出其最大限制,例如电机速度如果设置得过高,可能会导致通信中断。

通过上述步骤,您可以实现在手机和电脑上远程监控机器的产能数据。

网友A:
建议楼主一次把主题发完  主要这个内容定制化且 就算PLC写也很简单对于专门入行1年以上的人来说功能都可以做到   所以你发的无意义

网友B:
物联网网关 物联网平台主要是这些

www.ytleader.com

网友B:
www.ytleader.com

物联网网关 物联网平台 或者plc数据传到mqtt服务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