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485)通讯

楼主(2024-08-20):
    求助各位前辈关于200smart~485通讯以下问题:

1、200smart可以同时或者轮循使用主站、从站程序不;

2、500米左右的距离应选用那种型号的通讯电缆;

3、500米左右485通讯注意事项(需要加终端电阻不、等)。

    小白、有案列的前辈希望分享下,麻烦各位前辈啦。

网友A:
200SMART,本体上有一个RS485通讯口,还可以再增加一个通讯小板,就是在本体上进行扩展。这样等于有两个RS485接口。可以都作为主站,也可以都作为从站,或者一主一从。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A:
买市面上两芯屏蔽电缆做为通讯线,就可以了,RVVP2*0.5    就可以了。RS485理论上是1500米的通讯距离

  • 有点意思楼主

    那需要加终端电阻不哎,老师

网友B:
减少RS485总线通信故障经验分享
为减少通信故障提出下面几条建议和忠告供参考。
1、建议用户使用和购买门禁厂家提供的RS485转换器或者厂家指定推荐品牌的485转换器。
2、门禁厂家会对与其配套的RS485转换器做大量的测试工作,并且会要求RS485转换器生产厂家按照其固定的性能参数进行生产和品质检测,所以它与门禁设备具备较好的兼容性。千万不要贪图便宜购买杂牌厂家的RS485转换器。
3、严格按照RS485总线的施工规范进行施工,杜绝任何侥幸心理。
4、对线路较长、负载较多的RS485总线工程采用科学的、有预留的解决方案。
5、如果通讯距离过长,如超500米,建议采用中继器或RS485HUB来解决。
6、如果负载数过多,如一条总线上超过30台,建议采用RS485HUB来解决问题。
7、现场调试带齐调试设备。现场调试一定要随身携带几个可以接长距离和多负载的转换器、一台常用的电脑笔记本、测试通路断路的万用表,几个120欧姆的终端电阻。

网友C:
谢谢谢,学到了很多东西

网友D:
(1)200smart PLC通过RS485串口使用的是MODBUS_RTU通讯协议,主站、从站不能同时执行。
主站写或者读从站的数据,只能是轮询,意思是第一个从站读或写完成后,再进行第二个,这样依次往下进行,直到最后一个完成后,又返回到第一个开始第二次轮询......

(2)至于通讯线,只要是带有屏蔽层的三芯或二芯线都可以,当然使用双绞线更好。这个要求不是很高,一根接A、一跟接B。

(3)至于终端电阻,如过你是多台从站设备,采用手拉手式的连接方式,是需要在最后一个从站设备上加一个120欧的终端电阻,减少信号反射。

网友E:
500左右建议不要用485通信

网友F(2024-10-15):
谢谢,学到东西了

网友G:
记得加上120的电阻

网友H(2024-12-18):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H: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