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设备接入plc

楼主(2024-08-26):
我们现场现在有一个设备是超声波,现在是单独一个柜子里面是用接触器控制的,想把这个设备接到plc上,用plc控制,柜子里的就是两个启动按钮,两个停止按钮,一个急停,还有两个接触器,剩下就是超声波本体还有电源了,请问这个设备接到plc上,最简单的方式是啥啊?是不是就给启动,停止,还有急停按钮接到plc的I点上,然后加两个继电器去控制接触器,然后中继和超声波接Q点,这样可以吗?

网友A:
是的,急停在输入I点使用常开触点, 具体是什么样的工艺? 如果只是控制超声波的启停这样是可以的。

  • xmzxb

网友B:
  • 槐序三十楼主

    想用plc里的一个测量液位的点控制超声波的通断,然后也想让超声波可以手动停止开启

网友:
  • 槐序三十楼主

    打算目以液位来作为一个条件,液位不满足使用要求,按启动按钮也无法启用,并且在超声波开启状态下,如果水箱液位不满足超声波使用要求,超声波自动断电。

网友C:
20或者30个点的小plc差不多了。

  • 槐序三十楼主

    现场已经有plc了,打算加一个8输入8输出的模块,应该够用了吧,I点:两个启动,两个停止,一个急停,一个液位检测的,Q点:两个中间继电器,两组超声波。就这些。

网友:
  • 槐序三十楼主

    现场有plc,打算加一个模块

网友D:
需要考虑具体的改造目标:

一、PLC直接替换现场按钮控制。

二、在现场按钮控制基础上增加PLC控制功能。

三、提供远程控制功能。

  • 槐序三十楼主

    打算目标为:二 以液位来作为一个条件,液位不满足使用要求,按启动按钮也无法启用,并且在超声波开启状态下,如果水箱液位不满足超声波使用要求,超声波自动断电。

网友E:
为啥要接到PLC柜子里?

  • 槐序三十楼主

    现场要求,水箱无水,超声波就要关闭,不然容易造成超声波损坏,所以接到plc柜子里,用水箱检测液位的传感器来控制超声波的通断。

网友F:
积分不够

楼主:
积分不够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积分不够什么意思?

为了多得到些积分

网友G:
可以加个手动/自动旋钮

网友H:
这个启动停止是这样接 但是肯定还有别的关联的东西  什么时候启动 什么时候停止的一些条件。

网友I(2024-10-17):
加上一个故障指示的功能

网友J(2024-12-18):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J: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