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PLC通信不上?

楼主(2024-08-27):
一、检查并设置通信参数

1.触摸屏设置:进入触摸屏的设置界面,找到通信设置部分。确认触摸屏的波特率、校验位等参数与PLC的设置相匹配。如果PLC设置为“19200 EVEN”,则触摸屏也应设置为相同的参数。

2.PLC设置:使用PLC的编程软件或配置工具,进入PLC的通信设置界面。检查PLC的波特率、校验位等参数设置,确保与触摸屏的设置一致。

二、其他可能的检查点

1.通信协议:除了波特率和校验位外,还需要确认触摸屏和PLC是否使用相同的通信协议。

2.通信线路:检查通信线路是否连接正确,无松动或损坏。

3.地址和站号:在某些通信协议中,需要设置设备的地址或站号。确保触摸屏和PLC的地址或站号设置正确且不会冲突。

4.软件版本:检查触摸屏和PLC的软件版本是否兼容。

5.电源和接地:检查触摸屏和PLC的电源是否稳定,接地是否良好。不稳定的电源或不良的接地也可能影响通信质量。

6.外部干扰:如果通信线路附近有强电磁干扰源(如变频器、大功率电机等),可能会影响通信质量。尝试改变通信线路的布局或使用屏蔽线来减少干扰。

下、下

网友A(2024-09-29):
下载需要积分,挣积分回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