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测量轴类产品的直径,有什么品牌的传感器可以用?

楼主(2024-08-27):
想测量轴类产品的外径,直径大概40左右,精度要求在0.01mm,最好是用非接触的方式,比如激光,测量出来的数据要可以导入到PLC中。

请问除了基恩士的外径测量仪,还有没有别的品牌可供参考?

网友A:
换个思路,用工业摄像机捕捉边缘与标准件做比较。专门测量外径就感觉很偏科啊

  • assa1771楼主

    视觉检测精度有这么高吗?要做这个精度的视觉要多少钱?

网友:
  • assa1771楼主

    请问视觉精度有这么高吗?价格大概多少钱?

网友:
  • assa1771楼主

    我有问过欧姆龙那边,视野范围40*40mm,最高精度摄像头算下来分辨率只有0.1mm,客户要求0.01mm

网友B:
https://www.pepperl-fuchs.com/china/zh/classid_9.htm

可以电话咨询一下 P+F 品牌 测距传感器

网友C:
激光测距,简单方便

网友D:
针对您提出的测量轴类产品外径的需求,精度要求达到0.01mm,且希望采用非接触式(如激光)测量方式,并将数据导入PLC,除了基恩士(KEYENCE)品牌外,还有多个品牌的外径测量仪可供选择。以下是一些推荐的品牌及其产品特点:

1. 三丰(Mitutoyo)

产品特点

  • 高精度:三丰激光测径仪以其高精度著称,能够满足您0.01mm的精度要求。

  • 非接触测量:采用激光技术,避免了对工件的直接接触,减少了测量误差。

  • 数据接口:通常配备有标准数据接口,如RS232/RS485等,方便与PLC等控制系统连接,实现数据的实时传输和处理。

  • 多型号可选:三丰提供多种型号的激光测径仪,包括适用于不同尺寸工件的型号,您可以根据具体需求选择合适的型号。

2. 东京光电(Tokyo Sokki Kenkyusho)

产品特点

  • 高精度测量:东京光电的激光外径测量仪同样具备高精度特性,适用于精密测量。

  • 稳定性好:该品牌产品在长期使用中表现出良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 易于集成:提供多种通信协议和接口选项,便于与PLC等控制系统集成。

3. 绍兴四玖(四玖科技)

产品特点

  • 高精度激光测径仪:如CJY系列,具备高精度测量能力,满足您的精度要求。

  • 定制服务:提供定制服务,可根据您的具体需求调整测量范围和精度。

  • 数据导出:支持将测量数据导出到PLC等控制系统,便于后续的数据处理和分析。

4. 其他品牌

除了上述品牌外,市场上还有许多其他品牌的激光测径仪可供选择,如欧姆龙(Omron)、西门子(Siemens)等自动化领域的知名品牌,它们也提供高精度、非接触式的激光测量解决方案。这些品牌的产品通常都具备与PLC等控制系统连接的能力,方便数据的实时传输和处理。

  • assa1771楼主

    请问有东京光电和绍兴四玖的联系方式吗?

网友E:
线激光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