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扰动快切装置是什么?

楼主(2024-08-29):
一、概述

无扰动快速切换装置,适用于石化、煤炭、冶金、建材、热电厂或发电厂保安电源的无扰动切换。系统供电电源发生故障时,根据系统运行状态,迅速切除故障电源,检测待合闸两侧的电压素质如满足合闸要求时合上备用电源,避免在电源快速切换时造成的电源中断或者设备冲击损坏,保证负荷无扰动不断电连续运行。

电源无扰动切换是保证供电可靠性的重要措施,何谓供电可靠性?比较传统的错误认为负荷失去一个电源能再获得一个新电源就是保证供电可靠性,正确的理解所谓供电可靠性应为受电用户在重新获得电源后能保持失电前的生产工艺流程不受到破坏,能最大限度地继续进行正常生产。

为保证生产过程的连续性,备用电源应在临界电压之前投入。这样很多工业企业的电动机电源接触器也不再会有因备用电源投入过慢而出现所谓晃电的问题,电动机就不会自动跳闸。

二、工作原理

对于晃电的治理,需要达到的理想效果是保证生产的连续,负载设备无扰动并且保证安全。当晃电发生时,电网电压暂降,由于负载侧挂载有很多感性设备电动机,电机由于惯性,处于“惰行”状态,向母线反馈电压,使得母线具有较高残压,且下降很慢,母线残压向量变化轨迹图如下图:

其中,VS为备用电源电压,VD为母线残压,△U为母线残压与备用电源的电压差,再以下图等效电路图进行定量分析

其中VS为备用电源,XS为电源等值电抗,VM为电动机残压,XM为电动机组等值电抗。

电动机重新合上电源时,电动机上的电压Um为:

UM=△U(XM/(XS+XM))

其中 K= XM/(XS+XM)

UM=K△U

<<电力工程电气设计手册>>指出  UM=K△U<1.1Ue

△U(%)<1.1/K

假设XS:XM=1:2

K=0.67, △U(%)<1.64

A为圆心,以1.64为半径绘出A'A''圆弧,即A'-A''的右侧为备用电源允许合闸的安全区域,如能在A-B段内合上备用电源,既能保证电动机安全,又不使电动机转速下降太多,这就是快速切换的原理。

三、功能特点

3.1主要功能u

装置适用于两种接线系统:进线、母联。

具有手动起动、保护起动、失压起动、误跳起动、无流起动、逆功率起动及频率异常起动等多种起动方式。

正常切换、事故切换、非工况切换(失压、开关误跳)功能。

并联、串连、同时三种开关切换顺序选择

快速实现待合闸两侧的快速、同捕、残压、长延时切换。

3.2 辅助功能

PT断线

备用电源失电

开关异常闭锁

合闸回路测时

智能故障录波

全息黑匣子记录

装置自检故障告警

智能切换闭锁识别

母联开关电流保护(母联方式)

智能卸载出口(选配)

定值远方召唤和修改

三、切换方式

快切装置提供的切换方式有:并联、串联和同时方式。进线运行方式和母联运行方式切换方式基本一致,以下用母联运行方式做举例。

1)并联切换。简单的理解就是“先合后分”,并联切换只能以手动起动方式触发。以上图为例系统正常运行方式A,“手动起动切换一”触发后,若并联条件满足(母联开关两侧的频差、相差、压差均小于定值并联切换频差、并联切换相差、并联切换压差)装置先合3DL母联开关,系统运行方式B,此时进线1、进线2两个电源短时并列,经并联跳闸延时后装置再跳开1DL进行开关,系统运行方式C,完成本次并联切换。同理“手动起动切换二”触发完成系统方式A-B-D。

如在切换过程中,刚合上的3DL被跳开(其它脱扣系统跳开3DL),则切换逻辑结束, 装置不再跳开1DL,以免故障范围扩大。若1DL拒跳,则装置经去耦合延时跳开3DL,以避免长时间并列。若手动起动切换时系统并联切换条件不满足,装置将立即闭锁。

并联切换方式常用于同频同相系统的两个电源之间的切换,可用于进线检修时倒闸或故障后手动回切。

2)串联切换。简单的理解就是“先分后合”,有多种方式可以起动串联切换,以上图为例。 系统运行方式A,1段母线异常起动切换,装置起动后,先跳开1DL开关,在确认1DL跳开后,再根据合闸条件合母联3DL,完成系统运行方式C切换。若1DL拒跳,则切换过程结束,装置不再合3DL。

串联切换多用于事故情况下自动切换。串联切换可以有以下几种实现方式:快速切换、同捕切换、残压切换、长延时切换。

3)同时切换。简单的理解就是“分合同时”,有多种方式可以起动同时切换,以上图为例。系统运行方式A,1段母线异常起动切换,欲切换到运行方式C,装置起动后,先发出跳1DL开关命令,然后经”同时切换合闸延时”,再根据合闸条件发出合3DL的命令,完成系统运行方式C的切换。若发现1DL拒跳,则装置会去跳开3DL,以避免长时间并列运行。

同时切换与串联切换相比,不需要等待1DL跳开后再判断3DL合闸条件,经过一个延时即去判断3DL合闸条件,尽量缩短停电时间。同时切换可以有以下几种实现方式:快速切换、同捕切换、残压切换、长延时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