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你了解无扰动快切装置面板操作说明

楼主(2024-08-29):
DCM-635系列电源无扰动快速切换装置,适用于石化、煤炭、冶金、建材、热电厂或发电厂保安电源的无扰动切换。本装置可以在系统供电电源发生故障时,根据系统运行状态,迅速切除故障电源,检测待合闸两侧的电压素质如满足合闸要求时合上备用电源,避免在电源快速切换时造成的电源中断或者设备冲击损坏,保证负荷无扰动不断电连续运行。

安装了无扰动快切装置的变电站,现场实际使用到底放不方便,小编就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下图就是DCM635无扰动快切装置的操作面板布局。

装置的面板如上图所示,面板主要有液晶显示区、LED指示区和按键区构成,液晶区由160160点阵的FSTN液晶完成显示,LED由6位不同颜色的指示灯构成,按键有9位按键构成,以下对各个功能区进行简单介绍。

液晶显示区:正常显示系统结构图,关键测量信息以及系统运行参数,系统告警或动作时主动推送信息,显示各类测量信息,定制信息,历史信息以及故障录波等,下一节将针对显示内容做进一步介绍。

LED指示区:

运行:绿色,正常运行常亮,装置故障时熄灭。

跳闸:红色,正常熄灭,保护动作时跳闸灯亮起。

告警:黄色,系统有报警推送时,该灯亮起,告警消失灯灭。

充电:绿色,系统充电完成后点亮(与液晶屏底部充电符号同步),放电灯灭。

切换:红色,装置有切换动作时,该灯亮起,复归后熄灭。

闭锁:红色,系统有任何的闭锁信号或逻辑,该灯亮起,闭锁解除熄灭或手动复归熄灭。

按键区:

取消:取消修改数据,返回上一级菜单。

确认:确认修改数据,确认执行命令,进入下一级菜单。

复归:对告警、动作和闭锁信号进行复位,如果信号无法复归说明故障一直存在。

加减:数据的数值修改。

上下:翻页,该键支持循环滚动翻页。

左右:移位光标,用于通过+-键完成数据修改。

显示界面说明

主画面液晶显示

装置工作后,液晶显示区停留在主信息页面,如下图所示:

系统时间,系统自主时间,外部授时成功后自动修改,用于系统内部工作时标。

开关状态,实时显示进线开关或进线联络开关状态,用于监测系统运行。

装置工况,ER表示装置故障,QT表示装置退出,LK表示装置闭锁,RD表示装置正常,用于直观装置工况。

状态信息,从左到右以此为:通信口1信息,通信口2信息,内部双核通信信息,有事件未读取,有修改未保存,充电完成。

定值区,显示当前定值区,系统提供8套定值适用于不同的工况。

装置地址,装置在网络中的相对地址,用于通信网中设备识别。

测量数据,按照工作系统的电压的百分比,显示当前系统的电压情况,同时显示待合闸两侧的DQ相位差和DF频率差.

动作时液晶显示

切换动作时,主动推送动作概要报告,可按“确认”查询动作时刻子报告,概要报告如下图。

告警时液晶显示

装置自检故障和告警自动推送,告警信息自动统计展示,如下图所示:

菜单使用说明

在主画面液晶显示时,按‘确认’键进入主菜单,通过上、下 进行翻页,通过左、右键进行光标移位,通过加、减键进行数据修改, ‘确认’ 和‘取消’分别进入下一级菜单和返回上一级菜单,树形的菜单结构如下图所示。

实时信息,主要用来显示快切装置电压电流、频率相角、遥信开入量状态以及通信收发报文等,比较全面的反映系统运行的环境,用于核对现场接入信息是否正确等。

历史信息,主要用来显示切换记录、切换动作记录、告警记录告、遥信记录等。通过该历史信息,能够全面反映过去一段时间内设备运行轨迹,该历史信息掉电保持,除非主动清除或超过最大限制循环更新,系统会一直记录关键信息。

切换投退,装置各类切换功能均可以通过软压板(控制字)进行投退,控制字投入为ON,退出为OFF,灵活的根据现场运行环境对各类功能进行关闭和打开。

切换定值,产品出厂默认常规定值,定值可以通过加减按键进行修改,修改后按确认键进行确认修改,定值往往配合切换投退(控制字)完成切换功能逻辑,装置提供八套定制用来适应不同的运行工况。

保护投退及保护定值,装置提供基本保护功能,如PT断线、母线低电压、过流、后加速等。该类保护主要用于辅助快切功能更安全快速的切换而设置,常规线路保护功能依然需要另外配置。

系统参数,主要包含通信、时间、口令、遥信、测量、出口以及定值区号等参数的配置,出厂默认参数属于装置可工作参数,用户根据现场的需要进行修改,除非专业技术人员外,该类参数不建议用户随意修改。

调试功能,主要用户现场调试,通过出口测试完成现场断路器分合闸的回路测试,通过远动信号测试以及传动测试完成虚拟动作模拟,用于对监控系统调试。

打印管理,装置提供各类参数的本地打印,在配置了打印机的场合可以通过打印功能装置定值、参数、故障信息以及录波信息进行打印,打印机的选型请致电公司技术部。

厂家设置,为厂家调试使用,内部参数校准,系统配置以及产品硬件自测等,该类信息关系产品运行可靠,为安全考虑该菜单设置密码保护,严谨非厂家人员进入系统做任何的修改,擅自修改可能引起系统停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