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阀门改成电动阀门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24-08-29):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要求越来越高,自动控制越来越流行,普通手动阀手动操作麻烦,也实际上增加了劳动力成本,电动阀的主要优点是开关方便、快速、省力,加上电动阀动作距离大于普通阀,电动阀开关动作速度可调节,结构简单,维护方便,可用于控制空气、水、蒸汽、各种腐蚀性介质、泥浆、油、液态金属、放射性介质等流体的流动。由于气体本身的缓冲特性,不易因卡住而损坏,可定期操作,减少人力,提高工作效率。

但考虑到原手动阀的成本,直接进行电动阀改造,确实很容易,但成本很高。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普通的手动阀现在可以改装成电动阀装置。

1、将手动阀改造成电动阀,确定合适的阀门和电动装置

客户需要提供闸阀、截止阀、蝶阀、球阀等手动阀门(普通阀门)的类型。阀门的结构决定了阀门电气装置的运行方式。

阀门电动装置根据运行方式可分为角行程、直行程和多转式。

1、多旋转电动执行器多旋转式:主要用于截止阀、管夹阀和隔膜阀;

2、大部分角行程和直行程执行器都是在多转式的基础上进行改造的:以多转式为基础,由蜗轮蜗杆二次减速箱组成0~90°角行程电动执行机构;直行程电动执行机构由丝杆部件组成。

①角行程:0~90°角行程,用于控制球阀、旋塞阀、蝶阀、百叶阀等角行程阀;

②直行程:输出力,产生位移,常用于支撑各种阀门形成电动阀或电动调节阀(如:调节阀、单座阀等直线运动阀)

将手动阀改造成电动阀,确定电动装置要输出的力或扭矩(扭矩)

对于多旋转电动装置、部分旋转电动装置和角行程电动执行器来说,重要参数是扭矩,单位为N.m。阀门的开启或关闭需要扭矩作用在上面,如果扭矩小,可能导致无法关闭,无法打开。

对于直行程电动执行器来说,重要的参数是力,单位是N。如果同样的力很小,阀门就不能打开或关闭。

因此,在选择电动装置的过程中,要遵循一个简单的原则:宁愿选大,不要选小。

将手动阀改造成电动阀确定阀电动装置控制方式

第一类:普通电动装置这类电动装置有简单的刻度盘显示阀门开关,而外部控制需要电动装置控制箱,这是基本型号。

第二类;机电一体化电动装置。这种电动装置有自己的控制箱,也就是所谓的机电一体化。带液晶显示器,可反馈4~20ma标准信号可以确定阀门的全开、全关和不确定的中间位置,即开关量控制。电气元件安装在可翻转板上,以调整扭矩控制机构、行程控制机构和开度指示机构。

按钮盒上有三个按钮,中间是现场和远程转换按钮,左侧是现场阀门关闭按钮,右侧是现场阀门开启按钮,远程控制按钮盒,远程控制DC24V开关触点,打开按钮盒为现场操作。(旋钮装置上有两个旋钮盒,一个是方式按钮旋钮(红色),另一个是操作按钮(黑色),依靠电气外壳,突出箭头指示操作模式,操作按钮顺时针旋转到箭头开启阀门,逆时针旋转关闭阀门。)

第三类:调节电动装置,是在机电一体化电动装置的基础上增加模拟量控制,可接收和反馈4~20mA标准信号,可实现阀门的精确调节,可确定阀门的全开、全关和精确的中间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