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威纶通与台达通讯

楼主(2024-08-29):
各位大神好!有谁知道威纶通MT510TV与台达PLC RS232通讯线端口怎么连接吗!试了好多种接法都不行!两个口都试过!就是通不上!现在用的485通讯是可以的!但是通讯有点延时!在此谢过!

网友A:
485  将通讯波特率 调高一点点 可以了。

网友B:
台达 4  5 8 对应屏 2  3  5或者2 3对调一下

应该很容易通讯的

网友C:
各位大神好!有谁知道威纶通MT510TV与台达PLC RS232通讯线端口怎么连接吗!试了好多种接法都不行!两个口都试过!就是通不上!现在用的485通讯是可以的!但是通讯有点延时!在此谢过!

232接线无非就是

触摸屏的发送接PLC的接收

触摸屏的接收接PLC的发送

触摸屏的地接PLC的地

网友D:
为什么非要用232?比485快吗?

网友E:
  1. 端口连接

    • MT510TV 触摸屏 RS232 端口:使用触摸屏的 RS232 端口连接到 PLC。

    • 台达 PLC RS232 端口:同样,将 PLC 的 RS232 端口连接到触摸屏。

  2. 线缆接线

    • 接线:确保使用标准的 RS232 直通线缆。对于 MT510TV 和台达 PLC,通常需要直通连接(即直连的 DB9 或 DB25 接头),检查触摸屏和 PLC 的 RS232 端口接头类型。

  3. 配置设置

    • 触摸屏配置:在 MT510TV 的编程软件中,设置正确的通讯参数(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与台达 PLC 的设置保持一致。

    • PLC 配置:在台达 PLC 的编程软件中,设置相应的通讯参数,确保与触摸屏一致。

  4. 通讯测试

    • 完成连接和配置后,进行通讯测试,确保数据能够正确传输和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