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PLC定时停机

楼主(2024-08-30):
接一项目,使用台达32ES系列PLC,无万年历功能,为防止厂方结款延迟,能不能加入一个定时停机?32ES没有万年历,加入定时器后,断电又复位了,该怎么办。

网友A:
断电采用保持型寄存器,断电也能保持

  • bingcao楼主

楼主:
定时器T控制C112保持型计数器  完美解决

网友B:
这个保密性能一般 好多可以解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