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霍尼韦尔EBI和200smart做modbus tcp通讯地址偏移量问题

楼主(2024-08-30):
请教各位大佬:

我用霍尼韦尔EBI-R500软件和西门子200smart做modbus TCP通讯时遇到一个棘手问题,组态EBI modbus通道没有问题,在同时组态4个EBI控制器时遇到一个棘手问题,问题如下:

  1. 在选择 Digital Input 这项时 Offset偏移量填多少?

  2. 在选择 Digital Output 这项时 Offset偏移量填多少?

  3. 在选择 Holding Register 这项时 Offset偏移量填多少?

  4. 在选择 Input Register   这项时 Offset偏移量填多少?

附件有图:

网友A:
偏移量就是通讯地址

  • 人在旅途2012楼主

    你好:不明白你说的通讯地址之的是什么,是00001,10001 ,30001.40001,吗?

网友A:
是的,测试一下看看

  • 人在旅途2012楼主

    如果建4个控制器,偏移量默认为0.只能一个控制器能通信上,其他三个都通讯不了

网友:
  • 人在旅途2012楼主

    按你说服,行不通,不能通讯,你有测试过吗

网友:
  • 人在旅途2012楼主

    测试了,不行,按你的说法在offset里数量00001.100001,300001和400001,输不进去,提示错误地址

网友B:
  1. 在选择 Digital Input 这项时 Offset偏移量填多少?比如偏移量为0,则寄存器编号为10001

  2. 在选择 Digital Output 这项时 Offset偏移量填多少?比如偏移量为0,则寄存器编号为00001

  3. 在选择 Holding Register 这项时 Offset偏移量填多少?比如偏移量为0,则寄存器编号为40001

  4. 在选择 Input Register   这项时 Offset偏移量填多少?比如偏移量为0,则寄存器编号为30001

偏移量由你填写,然后就有对应的寄存器编号,这样PLC这里就可以按照这个寄存器编号去编写读写程序了。

  • 人在旅途2012楼主

    这样的方式我测试过,在只建一个控制器有效,而同时建立2-4个控制器是无效的,只显示一个控制器在线,其他3个控制器不在线,无法读取PLC数据,

网友:
  • 人在旅途2012楼主

    你好: 此方法我也经测试过:同时建4个控制器,只有偏移量为0的在线,其他的都显示不在线, Digital Input 这项时 Offse偏移量为0,显示在线 Digital Output 这项时 Offset偏移量为10,则显示不在线 Holding Register 这项时 Offset偏移量为20,则显示不在线 Input Register 这项时 Offset偏移量为30,则显示不在线 我看了帮助,说是要负的偏移量, 请多多指教

网友C(2024-12-05):
  我是用的 pks400 与smart200 连接,没有使用偏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