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dvp如何与西门子1200进行以太网通讯

楼主(2024-08-31):
台达plc与西门子1200如何以太网通讯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一般都是modbus通讯的,但是有一些或让你买一个物联网,转换的

网友B:
需要弄个网关

网友C:
ModbusTCP是最简单的选择,DVP做客户端、西门子这边做服务器,或者反过来也可以,给你一些视频做参考:

1、西门子S7-1200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客户端视频教程:

西门子S7-1200做Modbus TCP以太网客户端、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TCP以太网服务器,视频详细讲解了西门子S7-1200系列PLC之Modbus TCP指令库调用,详细讲解了指令各个参数。程序使用Modbus之02、0F、03、10功能码对Modbus TCP服务器的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保持寄存器实现了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7272382415174271551?utm_source=xiguastudio

2、西门子S7-1200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服务器视频教程:

西门子S7-1200做Modbus TCP以太网服务器、Modbus Poll调试助手做Modbus TCP以太网客户端,视频详细讲解了西门子S7-1200系列PLC之Modbus TCP指令库调用,详细讲解了指令各个参数。Modbus Poll调试助手使用Modbus之02、0F、03、10功能码对PLC的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保持寄存器实现了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7273140919598055977?utm_source=xiguastudio

3、台达DVP-ES3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客户端视频教程:

台达DVP-ES3做Modbus TCP客户端、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TCP服务器,视频详细讲解了MCONF指令,并详细讲解了Modbus TCP报文,程序实现了02、0F、03和10功能码。

https://www.ixigua.com/6921904113026335240?utm_source=xiguastudio

4、台达DVP-ES3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服务器视频教程:

台达DVP-ES3系列PLC做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服务器、Modbus Poll调试助手和以太网调试助手做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客户端,视频详细讲解了台达DVP-ES3系列PLC如何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服务器,使用Modbus Poll调试助手和以太网调试助手对台达DVP-ES3系列PLC进行了读写测试,并详细讲解了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协议报文格式。

https://www.ixigua.com/6922275414232531469?utm_source=xiguastudio

网友D:
百度一搜一大把资料:https://www.jianshu.com/p/7ffe56e0e655

网友E:
省事的方法是通过触摸屏或者网关过度一下

网友F:
提供几个不用编程,实现不同品牌PLC之间通讯的案例(基于IGT-DSER):

  1. 西门子与罗克韦尔AB: https://www.aihe-tech.com/nd.jsp?id=14

  2. 欧姆龙与西门子:https://blog.csdn.net/AutoCtrl/article/details/128995185

  3. 西门子与三菱:https://www.aihe-tech.com/nd.jsp?id=27

  4. 汇川与西门子: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41321951

  5. 西门子与GE: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34573441

网友G:
modbus TCP比较简单,一个做server,一个做client,基本就是托块填参数的事。台达的好像麻烦点儿,找个手册上的案例照着抄上,然后改改IP端口就行,台达有个编程手册,好多案例可以抄,抄完再改改就OK了。

网友H:
6楼说的对,最省事用触摸屏中转,

威纶通分别添加台达PLC和西门子PLC,用资料传输(背景),只是时间最短0.2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