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plan端子部件插入的相关问题

楼主(2024-09-02):
这段时间,在弄Eplan pro panel ,3D布局,其中关于端子排来来回回弄了半天,该贴记录一下整个过程。有问题的,请在对应楼层回复。

楼主:
3D宏的连接点样式,如下图:

记住关键的关键,必须和功能模板完全一致。

然后有一个点,单层的端子排,设置了4层,我的理解是,端子排的4组连接点,类似于四层端子,本身也是一个整体,所以沿用了四层端子的功能模板,同时也可以这么理解,这个层不一定指物理意义上的“层”,而是概念上的。举个例子就是传感器端子,物理意义上是双层,实际上创建模板的话,应该是三层。

楼主:
下面讲一个问题,困扰了我许久许久,一直以为是因为操作的问题,但有时候又可以,有时候又不行,后来又怀疑是软件问题,最后发现是插入部件时,有前提的。

可以看到,插入部件后,功能模板和符号自动分配了的,这不废话嘛,符号本来就是根据功能模板自动分配的。

创建连接符号后,再次插入部件,除了第一个功能模板和符号配对,剩下三个需要手动分配才行。

也就是说,插入时,符号不能和其他元件产生连接关系,不然需要手动进行分配功能模板。

网友A:
楼主真有耐心,3d我是没耐心去做

支持楼主!

  • 失眠的雨楼主

    只不过是稍微用来仿真下布局、走线,以前我也是一直不想搞,这两个月又想着来试试。你有空了也可以做一下,比2D安装板规划直观很多。

网友B:
真是用心了,我在做这个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私信您了,还望您能指点迷津

  • 失眠的雨楼主

    在你帖子里回复了,部件放置——功能定义,设置成端子即可。

楼主:
帖子有时候很无语,发的明明是普通原创帖子,为什么显示的是求助帖

网友C(2024-11-30):
太厉害了

  • 失眠的雨楼主

网友D(2025-01-23):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 失眠的雨楼主

网友E:
感谢分享

  • 失眠的雨楼主

网友F(2025-03-02):
刚开始学习eplan

  • 失眠的雨楼主

    加油。

网友G(2025-06-03):
虽然暂时用不上,但是长见识了,很棒

  • 失眠的雨楼主

    假如以后需要涉及到布线,可以自动出表算出对应接线的长度,很方便。

网友H:
自己整理eplan部件库(型号都有分类很清晰)

每个品牌系列都可以单独导入的,需要用时才导入以免太大被卡死现象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714364562044

网友(2025-07-30):
嗯,这个3D主要用在一些标准设备上,可以更精确地布局、布线,非标没必要耗费这么多精力搞,但先熟悉下用法,没准以后会用到。

网友(2025-09-11):
ipqyy
虽然暂时用不上,但是长见识了,很棒
玄天
Aoscar
虽然我暂时用不上,还是要感谢楼主的细心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