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ceNet转Profibus-DP主站协议网关(DeviceNet转Profibus-DP)

楼主(2024-09-03):
一,设备主要功能

JM-DPM-DNT网关可将Profibus DP总线网络上的从站设备接入到DeviceNet网络。网关在Profibus DP总线侧作为主站使用,在DeviceNet侧作为从站使用。网关在Profibus DP侧支持与多个Profibus DP从站的通信,并且只支持单主站系统,不能和其它主站通信。

应用广泛:本产品应用于支持Profibus DP接口的电机、IO模块、机器人伺服、仪表等等。例如在风力发电系统中,DeviceNet从站转Profibus DP主站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风力发电系统通常由多个复杂的部分组成,不同部分可能采用不同的通信协议。为了实现整个系统的高效协同运行,就需要进行协议转换。

二,典型应用拓扑图

三,设备技术参数

作为DeviceNet从站,支持标准的DeviceNet通讯协议;

在预定义的主/从连接组中支持显性连接,支持轮询的I/O连接方式;

支持EDS描述文件;

支持波特率:125K、250K、500Kbps。

Profibus DP一侧为主站

Profibus DP接口最大输入输出字节数:输入244字节,输出244字节;

最大用户参数长度:244字节;

传输速率支持9.6K、19.2K、45.45K、93.75K、187.5K、500K、1.5M、3Mbps;

Profibus主站地址软件可设置。

四,配置方法

1、使用配件中的USB线连接JM-DPM-DNT网关和PC机。USB驱动程序安装完成并确认正常后才能继续后续操作步骤。

2、打开资料光盘中的网关专用设置软件,先选择网关当前的虚拟串口,然后点击连接按钮打开串口

3、打开串口后,必须先点击上传网关信息按钮,测试设置软件是否可以和网关正常通信。如果通信正常,会读出并显示网关信息;如果通信失败,则不能进行下载配置、上传配置等网关操作。

4、在Profibus DP参数框单击导入配置文件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Anybus组态工具生成的配置文件,配置文件的扩展名为ddb

5、选择配置文件后单击打开按钮,对话框关闭。Profibus DP从站参数导入成功,在DeviceNet参数框中设置网络参数

6、确认上述参数设置无误后,点击下载配置将网关参数下载到网关,网关配置完成后会自动重启,重启之后即可正常使用

五,电器参数

供电:24VDC(±5%),最大功率3.5W

安装方式: DIN-35mm导轨

防护等级:IP20

工作环境温度:-45~85℃,湿度≤95%

六,导轨安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