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不同电机类型,如何选择防晃电装置?

楼主(2024-09-05):
“晃电”是指因雷击、瞬间短路或其他原因引起电网电压波动或短时断电的现象,其中电压暂降是指电压有效值降至额定电压的 10%~90%,持续时间在 10ms~600ms 的晃电,工业现场的电机主要有直接起动、变频起动和软起动等控制方式,直接起动通过接触器常开触点自保持构成控制回路,一般接触器可靠保持的参数为工作电源的 75%,一般的晃电非常容易导致接触器释放电机停机,变频器运行过程中晃电发生时直流母线电压跌落,变频器报警停机,软起动通常起动结束转为接触器保持,晃电时接触器同样会释放电机停机。

针对不同的电动机类型,国高电气针对性的提出如下多种抗晃电方案,保证企业安全稳定运行。

电机类型

国高电气抗晃方案

具体配置

直起式电机

再起式抗晃电

DCM621KH-A

保持式抗晃电

DCM621ZH-A

变频启动电机

再起式抗晃电

DCM621KH-C

软起动电机

再起式抗晃电

DCM621KH-B

保持式抗晃电

DCM621ZH-B

直起式电机(节能接触器)

节能型再起抗晃电

DCM621JN-A

从以上表格可以看出,国高电气主要根据电机类型,提出两种抗晃电方案。本文将详细介绍一下这两种抗晃电措施。

1、再起式

再起动式抗晃电方案由于不影响控制回路、接线简单,装置结构简单,无需复杂电路及超大容量储能元件即可满足现场应用,广泛应用于普通电机、变频电机以及所有类型的软启动电机。DCM621KH相对常规的再起动式抗晃电主要有以下特点:

Ø 采用旁路并联方案,不改变原控制回路的工作原理,安全可靠;

Ø 最快可在 1.667ms 内识别到晃电,识别精准;

Ø 起动电机后装置自动待机,手动停车自动放电;

Ø 允许晃电时间、再起延时方便修改,利于分批多电机环境;

Ø 适用范围广,可适配于直接起动回路,变频起动回路,软起动回路;

Ø 带电插拔端子,维护便捷;

Ø 无冲击“同期”再起,保护电机同时稳定电网;

Ø 可记录 32 条晃电及保护动作记录;

Ø 标准 RS-485 通信接口,使用标准 Modbus-RTU 规约,可上传事件记录并设置参数;

Ø 可选配显示面板或蓝牙模块,通过面板或微信小程序查看 SOE 事件、设置参数等;

Ø 磁吸安装,安装方便,布置灵活。

2、保持式

保持式抗晃电可以保证晃电时接触器不脱扣,通过电机实现能量回馈,母线电压下降缓慢,可配合快切装置完成快速切换。且晃电时对电机冲击小。DCM621ZH主要有以下特点:

Ø 接触器功率自适应,兼容性强;

Ø 交流起动直流保持,稳定性好;

Ø 保持、保持及再起、再起多模式配置,可靠性高;

Ø 磁吸、导轨安装,好安装;

Ø 动作记录、全息录波,扰动看得见;

Ø 信号输入、控制出口可编程,组态灵活;

Ø 编程面板、蓝牙小程序调试,好配置;

Ø 标准接口,标准规约,好组网;

以上国高电气提出的智能型再起动式抗晃电主要应用于I 类或II 类重要电机,主要考虑晃电持续时间长短,500ms内保持控制回路状态,500ms以上分批同期再起,防止电机再起动对电网造成过大冲击。

保持式的抗晃电模块,也可实现延时分批同期再起动功能。采用两者相结合的方式,短时间的抗晃电保证接触器不释放,较长时间的晃电,此时电机已经停转,需要采用延时方式分批起动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