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ODBUS RTU通讯问题

楼主(2024-09-05):
刚刚接触三菱PLC  使用FX5U  看到有无序通讯和 MODBUS RTU 通讯  我主要目的是一些仪表走通讯读取数据。应该用哪个方便呢? 无序看到要写报文仪表可以用吗?有没有大神懂 能解释下2种方法哪个好?

网友A:
一般仪表都支持modbus,直接使用成熟协议就行。

网友A:
补充下,这种应用就是PLC做modbus主站,各个仪表做从站。串口的波特率(如果使用有232口,波特率最好别超过19200),数据位,停止位,校验设置一致,每个站的站号要设置不重复。如果线路较长,需要在两端加终端电阻。如果从站多得查PLC资料允许最大从站数量。

网友B:
没用过三菱,这两种应该对应的西门子的自由口和RTU标准协议吧。

自由口就是可以自由编辑发送报文,需要对modbus有充分的理解才能上手,RTU就比较简单了,可以直接读写从站的寄存器。

大多数仪表都支持RTU。

网友C:
用Modbus协议还是自定义协议,这取决于设备的通信协议是什么,给你一些视频讲解参考:

1、三菱FX5U实现Modbus TCP通信协议客户端视频教程:

三菱FX5U系列PLC做Modbus TCP通信协议客户端、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TCP通信协议服务器,视频较为详细的讲解了连接的建立指令SP.SOCOPEN、连接的切断指令SP.SOCCLOSE、通信协议支持功能的登录协议指令SP.ECPRTCL,还详细讲解了三菱FX5U以太网通信参数设置、通信协议包的建立和调用,最终程序实现了Modbus TCP之02、0F、03、10共计4个功能码,和Modbus TCP服务器通信成功。

https://www.ixigua.com/6903339805459874312?utm_source=xiguastudio

2、三菱FX5U实现Modbus TCP通信协议服务器视频教程:

三菱FX5U系列PLC做Modbus TCP通信协议服务器、Modbus Poll调试助手做Modbus TCP通信协议客户端,视频较为详细的讲解了三菱FX5U系列PLC实现Modbus TCP服务器的过程,包括以太网端口IP地址设定、对象设备连接配置设置,并详细讲解了Modbus TCP通信协议报文。

https://www.ixigua.com/6903713531875557896?utm_source=xiguastudio

3、三菱FX5U实现Modbus RTU通信协议主站视频教程:

三菱FX5U系列PLC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主站、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从站,视频详细讲解了三菱FX5U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主站通信参数设定、详细讲解了ADPRW指令,最终于Modbus Slave调试助手通信成功。

https://www.ixigua.com/6904105548040372750?utm_source=xiguastudio

4、三菱FX5U实现Modbus RTU通信协议从站视频教程:

三菱FX5U系列PLC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从站、Modbus Poll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视频较为详细的讲解了三菱FX5U系列PLC如何实现Modbus RTU串口通信从站。

https://www.ixigua.com/6904470791769817614?utm_source=xiguastudio

5、三菱FX5U之Socket编程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客户端视频教程:

三菱FX5U系列PLC做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客户端、以太网调试助手做以太网开放式通信服务器,三菱FX5U先行发送8个字节给以太网调试助手,以太网调试助手再返回8个字节给三菱FX5U。视频较为详细的讲解了三菱FX5U系列PLC实现以太网开放式Socket通信客户端所需SP.SOCOPEN、SP.SOCCLOSE、SP.SOCSND、SP.SOCRCV等4个指令。

https://www.ixigua.com/6904857492723859981?utm_source=xiguastudio

6、三菱FX5U之Socket编程以太网开放式通信服务器视频教程:

三菱FX5U系列PLC做以太网开放式通信服务器、以太网调试助手做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客户端,以太网调试助手先行发送8个字节数据给三菱FX5U系列PLC,三菱FX5U系列PLC再返回8个字节数据给以太网调试助手。视频较为详细的讲解了三菱FX5U系列PLC实现以太网开放式Socket通信服务器所需SP.SOCSND、SP.SOCRCV等2个指令。

https://www.ixigua.com/6905211498595877383?utm_source=xiguastudio

7、三菱FX5U自定义协议串口通信主站视频教程:

三菱FX5U做主站、串口调试助手做从站,三菱FX5U先行发送8个字节给串口调试助手,串口调试助手再返回给三菱FX5U共计8个字节,程序如此循环。视频详细讲解了RS2指令的用法。

https://www.ixigua.com/6905403740010840583?utm_source=xiguastudio

8、三菱FX5U自定义协议串口通信从站视频教程:

三菱FX5U做从站、串口调试助手做主站,串口调试助手先行发送8个字节给三菱FX5U,三菱FX5U再返回给串口调试助手共计8个字节,程序如此循环。视频详细讲解了RS2指令的用法。

https://www.ixigua.com/6905781669966545415?utm_source=xiguastudio

网友D:
仪表大部分是支持modbus的

网友E:
RTU比较好,也比较实用,案例也多,操作简单。

无序的串口通讯一般用不上,如果你有那种特殊协议的设备就得用这个,比如某些串口屏,他的操作指令就不是标准的modbus协议,你就得用这种方式按照人家的操作指令去组建报文发给设备,同样他返回的数据也不是标准的modbus协议,你还得写程序去解析出你想要的数据。这属于通讯更高一层次的东西,掌握了这个你可以制作你的专属协议,为你的设备增加技术壁垒,防止被抄袭,好多厂家就采取这种措施用一些稀奇古怪的设备和协议来保护自己在行业里的一席之地。

网友F:
使用登陆协议,还是手写的话我感觉又回到了3U的时代

网友G:
  1. 优先选择 MODBUS RTU

    • 如果你的仪表支持 MODBUS RTU,并且你希望简化编程和配置过程,建议使用 MODBUS RTU。它的标准化和广泛支持会使得配置和调试过程更加顺利。

  2. 考虑无序通讯

    • 如果你的仪表不支持 MODBUS RTU,或者你有特殊的通讯需求(如自定义的协议),无序通讯可能是更合适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更多地涉及到协议的设计和实现

网友H:
MODBUS RTU是首选。

网友I:
FX5U 与称重仪表MODBUS/TCP通信 ,PLC主站通信设读取仪表称重数据,有没有例子。

网友J:
  • 如果你的仪表支持 MODBUS RTU,建议使用 MODBUS RTU。调试起来非常简单

网友K(2024-12-18):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K: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