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smart温度校准

楼主(2024-09-06):
西门子200 smart 模拟量温度采集,利用库指令转换为温度后,显示有误差,如何写可以校准的程序?使采集后的温度与实际现显示的温度一致,或者根据采集的值做校准程序,是否有案例分享一下。

网友A:
信号类型是0-10V还是4-20mA?

网友B:
看一下是不是又干扰信号,还有滤波时间看一下

网友C:
在西门子S7-200 Smart PLC中,模拟量温度采集后常常需要通过校准程序来确保实际温度与显示温度一致。这里提供一个简单的校准程序的示例步骤:

1. 了解采集数据的偏差

首先,确认你的温度传感器的输出值与实际温度之间的差异。这可以通过对照实际温度和采集到的值来完成。记下偏差值,这对于后续的校准非常重要。

2. 确定温度转换公式

西门子S7-200 Smart 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会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值,通常需要通过一个公式将数字值转换为温度。确保你了解这个公式。假设你使用的是线性传感器,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转换: [ \text{温度} = \text{系数} \times \text{采集值} + \text{偏移值} ]

3. 编写校准程序

你可以使用PLC的梯形图(LAD)或结构化文本(STL)来实现温度的校准。下面是一个使用结构化文本(STL)的示例程序:

示例:使用结构化文本(STL)

stCopy Code// 假设温度传感器的原始采集值保存在DB1的温度原始数据区域中
// 校准值(偏差)保存在DB1的校准值区域中VAR
    RawTemperature: INT;    // 采集到的原始温度值    CalibratedTemperature: REAL; // 校准后的温度值    Offset: REAL;           // 校准偏移值    ScaleFactor: REAL;      // 校准系数END_VAR// 读取采集值和校准参数RawTemperature := DB1.DBW0;         // 原始采集值 (假设在数据块DB1的第0字节)Offset := DB1.DBD2;                // 校准偏移值 (假设在数据块DB1的第2个双字节)ScaleFactor := DB1.DBD6;           // 校准系数 (假设在数据块DB1的第6个双字节)

// 校准计算CalibratedTemperature := ScaleFactor * RawTemperature + Offset;

// 将校准后的温度值存储到一个可显示的位置DB1.DBD10 := CalibratedTemperature; // 校准后的温度值 (假设存储在数据块DB1的第10个双字节)

示例:使用梯形图(LAD)

  1. 读取原始值:从模拟量输入中读取温度传感器的原始数据。

  2. 应用校准公式:使用乘法和加法指令应用校准系数和偏移值。

  3. 存储结果:将校准后的结果存储在指定的寄存器中,用于显示或进一步处理。

4. 测试和验证

  • 进行一些实际温度的测量并验证PLC显示的校准结果是否准确。

  • 根据实际测试结果调整校准参数(偏移值和系数),直到达到预期的准确性。

5. 保存和文档化

  • 确保将校准参数保存到PLC的数据块中,以便在设备重新启动或重置后能够保留校准设置。

  • 记录校准过程和结果,以备将来参考。

通过上述步骤,你可以在西门子S7-200 Smart PLC中实现温度采集的校准,确保显示的温度值准确反映实际温度。

网友D:
编写校正程序,简单的可用线性校正,更精确可以用2次方程,3次方程校正

  • 黄瑨文

网友E:
smart模拟量采集很稳的,你说的显示误差是上下跳还是差个1-2度,如果温度不稳定的话可能是干扰问题。如果不存在上下跳变的话稳定差1-2度,这样你可以在程序里加上即可,只要信号是稳定的,这种误差是属于线性误差,非常容易修正。

信号不稳定的话你得解决干扰问题,屏蔽层接地,输入通道的滤波周期加长等。

还有一点你显示的温度小数点后保留一位即可,保留的越多变化的就越频繁,非特种设备不会对温度的精度有过高的要求。

网友F(2024-10-29):
看看干扰的情况

做数值处理一下

网友G:
加一段仪表修正程序,修正后=修正前*系数+偏移值

网友H(2024-12-18):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