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协议(PROFINET端口)转罗克韦尔AB的EthernetIP网络通讯

楼主(2024-09-07):
       本文是罗克韦尔(AB)的PLC与西门子S7-1500之间基于IGT-DSER智能网关通讯的配置,实现AB的标签数组与西门子DB数据块、M寄存器之间通讯。智能网关IGT-DSER支持BOOL、DINT、REAL、STRING等多种数据类型的变量和数组,注意新建立的变量须要下载到PLC才会生效。

       PLC内不用编写程序,只需在智能网关上配置参数即可。下表是智能网关的参数配置软件(在附件中)中所配置的通讯参数,表中:

        连接ID:  是每台PLC设备的连接号码,可在1~254之间自由分配,支持TCP多连接的同一台PLC可为每个任务分配不同的号码,来实现多线程高速通讯;

       DB号码/文件号码:  参数里AB的PLC对应数组内的起始地址,支持多维数组,比如二维数据格式为0,0;起始地址参数里AB的PLC对应数组名称,或者变量名称,须要与PLC内的名称完全一致;

       字节数量:  设置交互的字节数据,只需设置目标设备的数量,上图中的160.1表示总计160个字节的INT类型数据,如果PLC的数组数据类型是DINT,则设置为160.3;网络端口参数AB的是44818,S7的是102;

       更详细的参数介绍查看网关的手册第6章(用户手册下载地址)。

       任务01:读取西门子DB101.DBW0开始的80个的INT类型的数据,写入到罗克韦尔AB的IN_INT16控制器数组(从0开始),共160字节;

       任务02:读取罗克韦尔AB的OUT_INT16控制器数组(从0开始)的40个INT类型的数据,写入到西门子DB102.DBW0开始的80字节;

       任务03:读取西门子M2.4的1个BOOL类型的数据,写入到罗克韦尔AB的TBOOL控制器标签;

       任务04:读取罗克韦尔AB的ARR_DINT_50[12]的1个DINT类型的数据,写入到西门子DB6.DBD8,共4字节;

       任务05:读取西门子DB6.DBD32的1个的REAL类型的数据,写入到罗克韦尔AB的MainProgram.TReal程序标签,共4字节;

       任务06:读取罗克韦尔AB的TSTR控制器标签的1个STRING类型的数据,写入到西门子DB6.DBB42的STRING[64]类型的地址,共64字节。

       通过网关的参数配置软件读取网关参数(参数->从网关读取参数)后,看软件上状态消息区域显示的状态消,根据状态消息调试;如果状态正常,可以通过PLC的编程软件分别强制数据进行监视测试。

网友A:
西门子PLC直接连接EtherNetIP 网络设备,不用网关的

网友B:
PLC内不用编程,在IGT-DSER上配置参数就可以,确实很方便;

之前没看到这个案例,都是按数组来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