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触屏要让延时的时间可在屏上修改要如何操作?

楼主(2024-09-07):
要在触摸屏上修改时序环中的延时时间,您需要将延时时间设置为可由触摸屏读写的数据,通常是通过使用寄存器来实现这一点。

具体来说,您可以使用G寄存器(16位正整数寄存器)或W寄存器(32位整数寄存器)来存储延时时间,这样就可以在触摸屏上显示和修改这些值。

下面是如何在时序环中使用G寄存器来实现延时时间可由触摸屏修改的操作步骤:

一、步骤

1.选择寄存器:选择一个G寄存器(例如G0)来存储延时时间的值。

2.设置延时指令:在时序环中使用延时等待指令,并将其设置为寄存器模式。 使用所选的G寄存器ID来引用该寄存器。

3.编辑延时指令:在时序环编辑器中,选择延时等待指令。 选择寄存器模式,并设置G寄存器ID(例如G0)。

4.设置寄存器值,这将是延时时间的默认值。

5.连接触摸屏:在触摸屏上创建一个数值输入框,用于显示和修改G寄存器中的值。

6.设置数值输入框的地址为G0(或其他所选的G寄存器ID)。

7.监控和修改延时时间:通过触摸屏上的数值输入框,可以直接修改G寄存器中的值。

8.修改后的值将立即生效,改变时序环中的延时时间。

二、示例程序

假设您使用的是简思工控的PLC,并希望在触摸屏上修改延时时间为1秒(1000毫秒)。

1.时序环实现时序环0:控制延时时间。使用延时等待指令,设置为寄存器模式。使用G0寄存器来存储延时时间的值。

环0帧0 [00]>: 触发输出-<Y[00]=通>

第00步: 触发<Y00_启动>通电

环0帧1 [01]>: 延时等待-G0{1000}

第01步: 延时等待G0{1000}毫秒

环0帧2 [02]>: 触发输出-<Y[00]=断>

第02步: 触发<Y00_启动>断电

环0帧3 [03]>: 帧环跳转-环号[0]帧号[0]

第03步: 将0环运行当前帧跳转至第0帧

2.解释延时等待-G0{1000}:在时序环0的第1帧中,使用了延时等待指令,并将其设置为寄存器模式。

使用G0寄存器来存储延时时间的值,初始值设置为1000毫秒(1秒)。

通过触摸屏上的数值输入框,可以直接修改G0寄存器中的值,从而改变延时时间。

三、注意事项

确保触摸屏与PLC之间的通信配置正确,以便能够正确读写G寄存器的值。

在触摸屏上创建数值输入框时,确保其地址与所选的G寄存器ID匹配。

测试程序以确保延时时间可以被正确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