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ompact 6.0 程序DintInd 不能显示到画面

楼主(2024-09-08):
程序里新增加了个计算生产时间的 rmcHsiProductTimeDintInd 程序运行正常,在编辑画面的时候,画面元素里面找不到这个名字,在 plant explorer/Control structure/plc 和程序相同的目录下面新建了一个对象,取名和程序里面一样,接下来怎么设置才能和程序里形关联呢?

网友A:
HMI里面找到对应的变量就可以连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