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思plc和接触器的接线方式?

楼主(2024-09-09):
继电器型 PLC与接触器的接线原则:PLC控制接触器的线圈即可。

输出端接线:继电器型PLC的输出端是不限电压的COM可以接零线或火线,这取决于接触器线圈的接法。

如果COM接零线,输出口Y输出的是零线的电压。

如果COM接火线,输出口Y输出的是火线的电压。

接触器接线方式:

1.接触器的A1端接火线,A2端接到PLC的Y输出口。

2.接触器的A1端接零线,A2端接到PLC的Y输出口。

这种接线方式确保了PLC能够正确控制接触器的吸合与释放,从而控制连接到接触器的负载设备。

接线时需要根据接触器线圈的电压要求和PLC输出端口的配置来确定具体的接线方法。

晶体管型PLC连接接触器时,需要考虑到晶体管输出端的电流承载能力有限,通常最大为300mA至500mA。

因此对于需要较大电流的负载,通常需要通过中间继电器进行转接:连接PLC输出端到中间继电器:将PLC的输出端(Y端)连接到中间继电器的线圈。

由于晶体管型PLC的输出端是单向有效的,所以通常PLC的输出端(Y端)连接到中间继电器线圈的一端,中间继电器线圈的另一端连接到直流电源的正极(+24V),而PLC的COM端(0V)连接到电源的负极。

连接中间继电器到接触器:中间继电器的常开触点(NO)连接到交流接触器的线圈。这样,当中间继电器线圈得电时,中间继电器的常开触点闭合,进而使交流接触器线圈得电。

连接交流接触器到负载:交流接触器的主触点连接到负载(如电机)和主电源之间。当交流接触器线圈得电时,其主触点闭合,负载电路接通,负载开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