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es2plc与abb550变频器通讯实例和参数

楼主(2024-09-09):
小白新手一枚,各路大神帮帮忙,支支招,最近搞了好几天台达es2与abb acs550变频器通信,一直搞不出,一直通讯错误,哪位大神有实例给分享学习下呗! 最好能全面点,不然我真的找不出问题出在哪里了,不然天天搞的睡不着觉……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用MODWR ,MODRD,MODRW,
这几个指令,  看看101例就知道了,

  • 李斌楼主

网友B:
各论坛搜一下

  • 李斌楼主

    搜不到😓😓,脑壳疼

网友A:
找经销商提供案例了,   用的什么触摸屏, 用触摸屏读取也可以的.

网友C:
可帮

  • 李斌楼主

    大佬,可否做个给我

网友D:
第一看接线(着重看正负极接没接反)

第二看参数(波特率 地址 校验 数据位 停止位这些)

第三调试助手很好用

第四仔细看手册

第五查干扰

没了,基本就这些

我反正遇见最多通讯不上的问题,最后找的原因就是这个排序,接线问题最多

网友E:
用MODWR指令就可以实现通信的读写操作,和变频器通信,无非是通过通信方式对变频器进行启动、停止、给定频率或者读取参数等操作。

网友F(2024-12-18):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F: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