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海康视觉相机和汇川Easy通讯实例

楼主(2024-09-10):
急求海康视觉相机和汇川EAsy系列TcP通讯实例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先使用TCP_Connect,连接海康的相机IP,端口号,连接ok之后,使用TCP_Send,发送字节数组,一般可以将“start”转换成ASCll,115;116;97;114;116;,然后用TCP_Receive实时去读取,buffer的数据,字符条码。

海康威视里面设置TCPserver,设置IP

网友B:
无非就是TCP_Accept、TCP_Connect、TCP_Close、TCP_Send、TCP_Receive这几条指令了

汇川Easy521做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客户端、以太网调试助手做服务器,视频讲解了TCP_Connect、TCP_Close、TCP_Send和TCP_Receive等指令,程序实现汇川Easy521和以太网调试助手相互发送和接收8个字节数据功能。

视频地址

汇川Easy521做以太网开放式通信服务器、以太网调试助手做客户端,视频讲解了TCP_Server、TCP_Close、TCP_Send和TCP_Receive等指令,程序实现汇川Easy521和以太网调试助手相互发送和接收8个字节数据功能。

视频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