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码器解惑!

楼主(2024-09-11):
如上图,请教一下,这种编码器的输出线代表的2的N次后面乘10,乘100,是什么意思。实在搞不懂。

网友A:
E6F-AB3C型编码器的输出线标记2的n次方乘以10或者乘以100,这通常指的是编码器的输出信号与编码器的分辨率有关。在编码器中,"2的n次方"通常是指编码器的二进制编码方式,其中n表示编码器的位数。例如,一个3位的编码器可以有2^3=8个不同的状态,这可以用来表示8个不同的输出线状态。

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A:
在编码器的输出中,"乘以10或者乘以100"可能是指编码器的输出信号与它的实际测量或者计数单位之间的关系。例如,如果编码器的某个输出线标记为2^3(即8),那么乘以10可能意味着每8个计数单位代表一个特定的测量值,比如10个毫米或者10个脉冲等。这样的标记有助于用户理解编码器输出信号与实际应用之间的对应关系。

网友B:
猜测应该是类似的算法吧。
输出为BCD,对应的是360脉冲/转。
不同颜色的线通断代表二进制的0、1:
L.BLUE对应的2^1*100,也就是对应200;这根线导通输出为200,断开输出为0;
PINL对应的2^0*100,也就是对应的100;这根线导通输出为100,断开输出为0;
以这个算法,最大值为200+100+80+40+20+10+8+4+2+1;然后各种组合可以得到相应的数值。
以此类推,所有线的输出数值相加为当前脉冲数。

网友B:
猜测这个是分度盘或者测量圆周角度的吧?刚好360个脉冲对应360°,不需要累计的话很合适。

网友C:
最大值是512还是465。这可以反推出你X10和X100代表的是倍率还是高低位。

网友D:
      前4个out,是8421码,由于是BCD输出,所以最大是二进制是1001(十进制是9),中间10倍的8421码,理论上最大数是9*10,最后2为是最大二进制是11(十进制是3*100),所以这个最大输出是300+90+9=399,由于这个编码器分辨率 是360,所以实际上每组最大输出应该是300,60,9。组合后最大输出是360.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D:
这个3*100,你只能得到3这个值,这个值你要乘以100,在加上第二组8421码*10,在加上第一组8421码,就是编码器实际的值

网友E:
你不用管,plc里面有格雷码转换指令,用就完事了

网友F(2024-10-11):
很很好的

网友G(2024-12-18):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G: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