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S柜前后拼接

楼主(2024-09-11):
有老哥有办法把两个PS电柜前后拼接吗,或者有相应的连接片推荐吗。

没发用TS柜,要求必须两个PS柜前后拼接,求助!

网友A:
找盘柜厂供应商,他们比较专业

网友B:
是不是这样:

  1. 定位与固定

    • 将两个PS柜放置在预定位置,确保它们前后对齐且稳固。

    • 使用专用支架或固定装置将两个柜体紧密连接在一起,确保无晃动或位移。

  2. 电气连接

    • 根据电路图,将两个PS柜的电气线路进行连接。这包括主电路、控制电路和信号线路等。

    • 确保连接正确、牢固,并符合电气安全规范。使用绝缘套管、接线端子等辅助材料保护裸露线头。

  3. 功能测试

    • 在完成电气连接后,进行功能测试以验证拼接后的PS柜是否正常运行。

    • 检查各项功能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如开关操作、指示灯显示、保护动作等。

网友C(2024-10-15):
前后拼只见过16折的TSG柜  问问看 电柜厂家吧  估计够呛  实在不行自己搞钣金 自己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