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模拟量电流需要怎么测?

楼主(2024-09-11):
一.准备工作

1.选择合适的万用表:确保万用表具有电流测量功能,并且量程范围能够覆盖待测的模拟量电流。

对于4-20mA的电流,通常选择万用表的毫安(mA)档即可。

2.检查万用表:确保万用表电池电量充足,测量端(表笔)接触良好,无损坏。二.测量步骤

1.断开电路(如果可能):在测量之前,如果条件允许,尽量先断开电路,以避免测量过程中对电路造成干扰或损

坏。但请注意,有些情况下(如在线测量),可能无法直接断开电路。

2.设置万用表:将万用表的旋钮或开关旋转到电流测量档位(通常是标有“A”或“mA”的档位)。

对于模拟量电流,特别是小电流(如4-20mA),应确保选择毫安(mA)档。红笔应插入万用表的“A01”插孔

(注意:不同型号的万用表插孔标识可能有所不同,但通常红色代表正极或测量端)。黑笔应插入万用表的

“GND”插孔或标有“COM”的插孔,这代表共地或负极。

3.连接电路:如果电路未断开,需要将万用表串联到待测电流的路径中。

确保电流从电源正极流出,经过万用表(红笔接正极,黑笔接负极或共地),再流回电源负极。

如果电路已经断开,则可以直接将万用表串联到电路中的相应位置。

4.测量电流:打开电路(如果之前断开了),使电流通过万用表。万用表将显示通过其测量端的电流值。

对于4-20mA的模拟量电流,万用表应能准确显示该范围内的电流值。

三.注意事项

在测量过程中,注意电流的方向和极性,确保红笔接正极,黑笔接负极或共地。

选择合适的量程档位,避免过载或测量不准确。

如果预估值超过当前量程档位的上限,应选择更大的量程档位。

保持电路和万用表的稳定,避免电流波动引起的误差。

在测量过程中避免触摸电路或改变电路连接,以防止干扰测量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