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普通电机加电子刹车,用电容限流容量怎么确定

楼主(2024-09-13):
一台普通电机加电子刹车,用电容限流容量怎么确定??

一个朋友突发奇想用电容做刹车限流(以前电工资料都是用变压器做刹车电源供应),市购成品变压器发热厉害而且电压不一定刚好合适,用电容做刹车限流可以显著降低发热而且价格低廉,同时通过不同容量电容并联容易得到合适的压降,不过同时含电容电感(电机线圈电感不易得到不易测量,通常万用表不带电感量测量),有简易的计算方式吗(例如计算电机电流那样的简易计算)

网友A:
制动电流较大,制动转矩合适时,电流会大于电机额定电流,变压器才是合适的。

电机这种制动方式是能耗制动,加到电机的是直流电压,按绕组直流电阻计算,以不超过额定电流为限,不考虑绕组电感。成品能耗制动柜配的变压器才几伏--几十伏。

采用电容限流,要桥式整流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