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绝缘监测装置详细功能介绍#厂房配电柜绝缘监控保护#

楼主(2024-09-13):
 摘要

在现代工业厂房的配电系统中,绝缘检测仪作为保障电气设备安全运行的重要工具,发挥着关键作用。本文探讨了绝缘检测仪在工业厂房配电系统中的应用背景、工作原理、具体应用以及其对设备维护与安全管理的影响。通过分析绝缘检测仪在实际操作中的优势和挑战,旨在为工业厂房配电系统的管理与维护提供参考。

引言

工业厂房配电系统是确保生产过程顺利进行的关键组成部分。随着工业设备的日益复杂和使用环境的多变,设备绝缘问题成为导致停机、故障甚至事故的重要因素。绝缘检测仪作为一种有效的电气测试工具,其作用愈加重要。通过定期进行绝缘检测,可以及时发现绝缘材料的老化或损坏,降低电气事故发生的风险。

绝缘检测仪在工业厂房配电系统中的应用对于保障电气设备的正常运行和提高厂房整体安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定期检测、故障诊断和数据分析,绝缘检测仪帮助工业厂房有效管理和维护电气系统。

 172.,。,6972、‘;,5322有任何问题随时问,v,同可随时 +

绝缘检测仪的工作原理

绝缘检测仪主要通过对电气设备绝缘材料的电阻进行测量来判断其绝缘性能。其工作原理如下:

测量电阻:绝缘检测仪通过施加一定的测试电压(如250V、500V、1000V)到电气设备的绝缘材料上,测量其绝缘电阻值。

数据分析:测得的电阻值通过设备内部的算法进行处理和分析,判断绝缘状态是否正常。

报警和记录:当测得的电阻值低于设定的阈值时,绝缘检测仪会发出报警信号,并记录相关数据,供后续分析和处理。

AIM-T 系列工业绝缘监视仪适用于监测工业场所的 IT 配电系统对地绝缘状况。工 业场所如矿井、玻璃厂、电炉和试验设备、冶金厂、化工厂、爆炸危险场所、计算机中 心以及应急电源等重要生产场所一般采用 IT 配电系统(不接地供电系统),需要安装绝 缘监视仪,用来实时监测系统对地的绝缘状况,当系统出现接地故障时,及时报警,提 醒并排查故障。

技术参数

端子接线

1)AIM-T300 端子接线说明

KE、PE:功能接地线,分别连接至现场等电位接地端子排。

L1、L2:接入被监测 IT 系统,三相 IT 系统接入任意 2 相。

U1、U2:辅助电源。

A、B:RS485 接口。

D01+、D01-、D02+、D02-:继电器输出,默认故障预警、故障报警输出。

2)AIM-T500 端子接线说明

T1、T2:自检端子,不接入直流系统的情况下,短接 T1、T2,显示仪表测量结果,能 判断仪表的电阻测量是否准确;

F1、F2:互联端子,当两套不接地系统互联时,接入 F1、F2 的仪表将停止工作,由另 外一个仪表单独监测。

L1、L2:接入被监测 IT 系统,无中性线三相或单相 IT 系统接入任意 2 相;

有中性线的 三相 IT 系统 L1 和 L2 都接在中性线上,单相直流系统时,L1 接在正,L2 接在负。

AK:扩展端子,用于高于 AC690,DC800V 的 IT 系统。

D01+、D01-, D02+、D02-, D03+、D03-:继电器输出,默认错误报警、故障预警、故障 报警输出;

PE、KE:功能接地线,分别连接至现场等电位接地端子排;

A、B:RS485 接口;

U1、U2:辅助电源。

3)AIM-T500L 端子接线说明

H、L:CAN 接口。

485通讯 辅助电源

其他端子功能同 AIM-T500。

控制面板

尺寸规格

安装方式

注意事项

1)安装接线时应按接线图进行接线,接线用针式套接头压接后,再插入仪表相应 端子并将螺钉拧紧,避免因接触不良而导致仪表工作不正常。

2)AIM-T 系列提供 RS485 通讯接口,采用 Modbus-RTU 协议,AIM-T500L 另外提供 CAN 通讯接口,采用自定义协议,用于故障定位信息交互。通讯连接时建议使用屏蔽双绞 线,每芯截面均不应小于 1.0mm 2。RS485 接口分别接 A、B,CAN 接口分别接 H、L,布线 时应使通讯线远离强电电缆或其他强电场环境。通讯距离较长时建议 RS485 接口末端的 A、B 端子之间并联匹配电阻,CAN 接口末端 H、L 端子之间并联匹配电阻,推荐阻值为 120Ω。

3)继电器输出为无源干接点,报警器(或警示灯)需额外配置独立供电。

应用场景

资质认证

现场安装图

工厂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