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YTHON实现OPC ua客户端

楼主(2024-09-14):
目前已经实现了通过python语言基于OPCua节点号访问OPCua服务器并读取该节点的实时数据,主要求助的是应如何按照时间戳对该节点读取数据以及应如何按照时间戳对该节点读取某一段时间内的数据。请大佬多多指导!

网友A:
首先不是特别明白你关于时间戳的概念。是不是数据变化后需要读取。

Python读取OPC,一般是按照变量组来读取,既然你已经可以读取节点数据,第一步已经完成。

我的理解你已经可以读取单个数值,而且是手动点击读取,接下来想做自动读取的任务?

1、时间间隔读取

    如果只是读取数据状态,比如温度,压力,位移,设备启动停止这种状态变量数据比较适用。

2、datachange事件

opc数据读取分同步,异步和订阅三个方法。同步异步可以直接读取数值,订阅的方式就是只有数据发生变化时才会读取和更新数据。订阅的方式不需要同时更新大量的数据,用的比较多。但是订阅也有一些不好的,就是数据不变化就无法触发读取。这给我也造成一定困扰,比如程序关闭重新打开,一直变化的数据可以得到更新,而不变化的就是空值。

你可以搜索看看如上两中方式,python入门还是容易的,就是需要搭载的模块太多,有时候一个好的模块会省去很多时间,另外python对应的上位机也多。总之对于pyhton又爱又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