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容电机四线主线圈副线圈

楼主(2024-09-14):
电容电机四线制,遥控器启动就往一个方向跑,按住遥控器反方向可以启动,但是松开又自己走。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两相交流220伏电机,用遥控器控制,需要实现正反转停止自锁动作吗?

就是说要实现下边的功能:

按下遥控正传按钮,电机正转运行,直到按下停止按钮停止

按下反转按钮,电机反转运行,直到按下停止按钮电机停止运转

网友A:
需要你把所用的电机,遥控器等的照片发出来,才能帮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