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43-1

楼主(2024-09-16):
哪位师傅手里有西门子243-1的学习资料  想学习学习 网上的不全  谢谢

网友A:
这个就配置下IP地址,调用下程序就可以用了

  • bingcao楼主

    第一次学习这个 还要下载一个程序块 怎么写啊

楼主:
连接不上  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

楼主:
问题已解决  在此分享一下

我用的是国产243-1 不能用西门子那套方法

接通电源 插入网线  电脑IP设置192.168.1.**   打开电脑浏览器  输入192.168.1.222即可读取模块默认地址  可更改

打开西门子软件  通信设置模块IP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