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添加输入输出拓展模块,摆放位置有讲究吗

楼主(2024-09-16):
输入输出模块各加一个,是 输入模块靠近基本单元还是输出模块靠近基本单元,摆放位置的顺序有没要求的

网友A:
一般的IO没要求

网友B:
普通的IO无所谓

模拟量等模块按照顺序标号。程序写的时候注意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IO无所谓模拟量等模块按照顺序标号。程序写的时候注意一下。...

正解

网友D:
根据我以往的使用经验来看,摆放位置没有要求

网友E(2024-10-17):
有要求的,最好事先请个风水先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