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讯MicroLogix 140如何通讯与factorytalk,

楼主(2024-09-17):
MicroLogix 1400 如何通讯MicroLogix 140如何通讯与factorytalk,

factorytalk标签可以看到MicroLogix 1400 online在线的标签数据,也可以在软件上在线运行控制PLC 。但是下载到HMI PLUSviwe4寸的触摸屏上面就不行,显示***** 等结果  网线是没有问题  就是通讯 不了

网友A:
design和runtime路径不一致

  • 郭远林楼主

    具体是上面路径,是屏里面的还是,,,屏设置的

网友A:
组态软件里面的路径设置

  • 郭远林楼主

    就是按照这个设置路径的,

网友:
  • 郭远林楼主

    好,我明天上班来看看设置是否

网友A:
下载mer文件时需要替换原有的通讯路径

  • 郭远林楼主

    不太懂,感觉有点绕

网友A:
屏中的如果有通讯路径,需要替换为组态的路径

  • 郭远林楼主

    图片?不是很理解 抱歉 不好意思

网友B(2024-11-06):
没有用过这个,拿来学习一下,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C(2024-12-18):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C: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