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西门子S120变频器报F30006

楼主(2024-09-18):
请问西门子S120变频器报警F30006故障,应该怎么去检查维修找故障?谢谢

网友A:
电源模块出现了问题

网友B:
工作抓重点,维修要分工,一人精力有限不可能什么都要会

如工厂设备维护人员或者项目组态人员会使用,能找出问题,更换好就可以了。

电子电路外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