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子不平衡对电机质量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4-09-18):
引 言

振动和噪声是电机试验和运行过程最为常见的问题,引起振动和噪声的原因很多,要将这些问题完全分清楚也不容易。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会将振动和由振动导致的噪声归结到转子动平衡环节,很多的时候从转子本身又找不到确切的原因。归根结底,理论的分析与实际的状况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确保其所涉及的每一个环节都符合要求,才能做出真正意义上的精品电机。电机的机械振动和噪声包括由电机转子上不平衡产生的振动和噪声、轴承振动产生的噪声、受轴承激振而产生的端盖轴向振动和噪声、电刷和换向器(或集电环)之间的摩擦振动和噪声等等。今天设备人与大家分享转子机械不平衡产生的振动和噪声问题。

转子的动不平衡与静不平衡

通常电机转子的不平衡可分为静不平衡、动不平衡和混合不平衡。由静不平衡导致的离心力在两个支座上产生大小相等、相位相同的振动。由动不平衡导致的离心力的力偶在两个支座上产生大小相等、相位相反的振动。实际中最常碰到的还是混合不平衡,这是残余静不平衡离心力和动不平衡离心力偶共同作用在两个支座上产生大小不等、相位不同的振动。转子的机械不平衡可以通过校平衡来加以消除。

转子的不平衡振动

制造时的残留不平衡:

长期间运转产生尘埃的多量附着。

运转时热应力引起轴弯曲。

转子配件的热位移引起不平衡载重。

转子配件的离心力引起变形或偏心。

外力(皮带、齿轮、直结不良等)引起轴弯曲。

轴承的装置不良(轴的精度或锁紧)引起轴弯曲或轴承的内部变形。

抑制转子不平衡量:

维护到容许不平衡量以内。

轴与铁心过度紧配的改善。

对热膨胀的异方性,设计改善。

强度设计或装配的改善。

轴强度设计的修正,轴联结器的种类变更以及直结对中心的修正。

轴承端面与轴附段部或锁紧螺帽的防止偏靠。

轴承之异常振动与噪音

轴承内部的伤:

轴承的轴方向异常振动,轴方向弹簧常数与转子质量组成振动系统的激振。

摩擦音:圆柱滚动轴承或大径高速滚珠轴承产生润滑不良与轴承间隙起因

轴承的替换:

适当轴方向弹簧预压给轴承间隙的变动。

选择软的滑脂或低温性优秀的滑脂,残留间隙使小(须注意温升问题)。

转子动平衡方法

在动平衡机的转子进行动平衡测量后,可根据需要对转子进行加重法和去重法的对转子进行平衡加工:

所谓加重法,即在不平衡的相反方向配上校正重块。常用的方式有焊接、锡焊、铆接、拧螺钉、配加重块等。

去重法是在不平衡方向去除一定的重量。常用的方式有:镗削、钻孔、凿削、铣削、磨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