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一些电饭煲,浴霸之类的用电器,是大电阻还是小电阻?

楼主(2024-09-18):
根据并联电路P=U²/R,应该是小电阻。但如果是小电阻,又如何快速发热?谢谢

网友A:
这几个字有啥违规的? P=I*I* R

  • 血岩楼主

    不是正解,谢谢。直接回答问题,您这个沟通方式,就是所谓的不会好好讲话。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啊!公式在那摆着,R小、P大还能不快速发热!正比呀!

电压一定时,电阻越小、电流越大,消耗功率越大。

你以为是电阻体积吗?

  • 血岩楼主

    P=I²R,是有两个变量,还是不好解释。(电流虽然大了,假如电阻接近0,功率也是很小)

网友:
  • 李纯绪

    回复 @血岩: 你的公式里是二个变量,不过,有一个不变的电压,这二个变量I和R同时变化,R接近零,I就会接近无穷大。R越小P越大。 你是电专业的吗?

网友C:
相同电压,肯定是电阻小的功率大

网友D:
电阻的阻值和体积没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