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

楼主(2024-09-18):
示波器是利用电子示波管的特性,将人眼无法直接观测的交变电信号转换成图像,显示在荧光屏上以便测量的电子测量仪器。

它是观察数字电路实验现象、分析实验中 的问题、测量实验结果必不可少的重要仪器。示波器由示波管和电源系统、同步系统、X轴偏转系统、Y轴偏转系统、延迟扫描系统、标准信号源组成

般来说,示波器的探头都会用一个并联的可调电容器来抵消掉这部分线缆的影响。有些补偿电容器可以让我们自己调节,并选择最好的效果。

示波器上都会有一个方波源,我们将探头钩在信号源上,并调节电容器以使得屏幕上显示出来的方波成为最标准的“方波”。电容量过大会使得探头形成低通滤波器,而相反则变成高通滤波器。因此要仔细调节才行。

示波器是一种电子测量仪器,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观察电信号:示波器主要用于直接观察、测量、记录各种电信号,如电压、电流、频率、相位差、调幅度等参数。它可以将这些电信号转换为可见的波形图像,使用户能够直观地分析和理解电信号的特性。测量电参数:示波器具有多种测量功能,可以测量电压、电流、频率、周期、相位差等电参数。通过测量这些参数,用户可以了解电路的工作状态,检查电路故障,并进行电路调试。捕捉瞬态信号:示波器能够捕捉电路中的瞬态信号,如脉冲信号、瞬变信号等。这对于分析和诊断电路中的瞬态现象非常有用,如开关电源、数字电路、高频电路等。波形显示:示波器可以将电信号转换为波形图像进行显示,用户可以通过观察波形图像来了解电信号的形状、幅度、频率等特性。同时,示波器还可以提供多种波形显示模式,如稳定显示、滚动显示等,以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

示波器主要分为数字示波器和模拟示波器,它们的工作原理是不一样的。

模拟示波器的核心结构是电子枪,它能发射出一定速度的电子。示波器内部产生一个锯齿波周期信号加在x方向的电极上,经过放大后的待测信号加在y方向的电极上,电子打在屏上的位置和该方向极板所加的电压成正比,因此可以实现在时间域上对信号的扫描。通过调整锯齿波周期、信号放大倍数等,还可以实现对时间、信号分度的选择。

数字示波器的核心部件是ADC,即模拟-数字转换芯片。被采样后的输入信号会通过ADC直接测量其大小,转化为数字信号存入内存,并将图形在屏幕上显示出来。这种数字示波器通常都是包括中控、存储、输入输出的完整电子系统,因而能实现很多模拟示波器难以实现的功能.

网友A:
有个仪表信号不稳定,真想有个示波器分析下信号。

  • pintech楼主

    可以买个低频基础款的试试,那种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