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总装线上的AGV小车上的滑触线是怎么控制的

楼主(2024-09-19):
最近接手了一个汽车总装线上的AGV小车改造,也不算是很复杂。就是小车是滑触线控制 的,也就是通过滑触线小车的运行有一个安全区间,他们称为断点?就是在断点之内有只能有一辆小车,免得两辆小车碰撞,请问有用过这种控制方式的吗?就是怎么保证一个区间之内只能有一辆小车的?

我看了电路图,好像是控制滑触线的零线的断开来保证这段断点区间内只能有一辆小车。

就是一个总控的1500控制滑触线,滑触线上面有9辆小车在滑触线上移动,小车是1200控制的。1200和1500没有任何信号交互,也就是说小车的安全保障都是通过滑触线。

难道说是我这个区间有小车的话,1500断掉零线,第二辆小车失去动力进不到这个区间?

就是一句话:滑触线是怎么控制小车的?

网友A:
相当于轨道交通

网友B(2024-12-18):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B: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