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备自投常见的几种应用场景及动作逻辑

楼主(2024-09-19):
DCM-631系列低压备自投装置主要用于690V以下配电系统,对主备电源进行迅速可靠的切换,确保生产供电的可靠。内嵌 PLC 模块,具有多种逻辑功能选择,可根据现场运行调节各种参数,满足不同场合的需求。以下就介绍DCM-631系列低压备自投在几种不同的配电系统中是如何应用的。

1、单母线分段系统

如下图所示

低压备自投动作逻辑:

1)正常情况下1进线带一段负荷,2进线带二段负荷,母联开关处于分闸状态。

2)当1进线失电,备自投跳开1进线开关,然后合上母联开关。

3)当2进线失电,备自投跳开2进线开关,然后合上母联开关。

1、双电源系统

如下图所示

低压备自投动作逻辑:

工作方式一(自投):

1)正常情况下1进线带负荷,2进线处于备用状态

2)当1进线失电,备自投跳开1进线开关,然后合上2进线开关

工作方式二(自复):

1)正常情况下1进线带负荷,2进线处于备用状态

2)当1进线失电,备自投跳开1进线开关,然后合上2进线开关

3)当1进线来电,备自投跳开2进线开关,然后合上1进线开关

工作方式三(互投):

1)1进线带负荷,2进线处于备用状态。当1进线失电,跳开1进线开关,然后合上2进线开关

2)2进线带负荷,1进线处于备用状态。当2进线失电,跳开2进线开关,然后合上1进线开关

1、一市电一发电机系统

如下图所示

低压备自投动作逻辑:

1)正常情况下主进线带负荷,发电机停止状态

2)当主进线失电,备自投跳开1进线开关(或失压脱扣跳开),然后发出发电机启动命令,当发电机电压合格后,备自投发出发电机开关合闸。

3)当主进线来电,备自投跳开发电机开关并停止发电机,然后合上主进线开关。

1、单母线分段系统(进线自复,进线互投)

低压备自投动作逻辑:
工作方式一(自投):

1)正常情况下1进线带一段负荷,2进线带二段负荷,母联开关处于分闸状态

2)当1进线失电,备自投跳开1进线开关,然后合上母联开关

3)当2进线失电,备自投跳开2进线开关,然后合上母联开关

工作方式二(自复):

1)正常情况下1进线带一段负荷,2进线带二段负荷,母联开关处于分闸状态

2)当1进线失电,备自投跳开1进线开关,然后合上母联开关。当1进线来电,备自投跳开母联开关,然后合上1进线开关

3)当2进线失电,备自投跳开2进线开关,然后合上母联开关。当2进线来电,备自投跳开母联开关,然后合上2进线开关

工作方式三(互投)

1)正常情况下1进线带一段负荷,2进线带二段负荷,母联开关处于分闸状态

2)当1进线失电,备自投跳开1进线开关,然后合上母联开关。当1进线来电,2进线失电,备自投跳开2进线开关,然后合上1进线开关

3)当2进线失电,备自投跳开2进线开关,然后合上母联开关。当2进线来电,1进线失电,备自投跳开1进线开关,然后合上2进线开关

1、单母线分段系统(进线自动投入,进线自复,进线互投)

低压备自投动作逻辑:

当全所失电情况下,任一进线来电,备自投合上来电进线开关,经过延时检测另外一段进线是否来电,如果来电则合上进线开关,否则合上母联开关。

工作方式一(自投):

1)正常情况下1进线带一段负荷,2进线带二段负荷,母联开关处于分闸状态。

2)当1进线失电,备自投跳开1进线开关,然后合上母联开关。

3)当2进线失电,备自投跳开2进线开关,然后合上母联开关

工作方式二(自复):

1)正常情况下1进线带一段负荷,2进线带二段负荷,母联开关处于分闸状态。

2)当1进线失电,备自投跳开1进线开关,然后合上母联开关。当1进线来电,备自投跳开母联开关,然后合上1进线开关。

3)当2进线失电,备自投跳开2进线开关,然后合上母联开关。当2进线来电,备自投跳开母联开关,然后合上2进线开关

工作方式三(互投)

1)正常情况下1进线带一段负荷,2进线带二段负荷,母联开关处于分闸状态。

2)当1进线失电,备自投跳开1进线开关,然后合上母联开关。当1进线来电,2进线失电,备自投跳开2进线开关,然后合上1进线开关。

3)当2进线失电,备自投跳开2进线开关,然后合上母联开关。当2进线来电,1进线失电,备自投跳开1进线开关,然后合上2进线开关。

1、双电源带发电机系统

如下图所示

低压备自投动作逻辑:

1)正常情况下主进线带负荷,备进线处于备用状态,发电机处于停止状态。

2)当主进线失电,备自投跳开主进线开关,然后合上备进线开关。

3)当主进线来电,备自投跳开备进线开关,然后合上主进线开关。

4)当两进线均失电,备自投起动发电机,延时后合发电机开关。

5)当任一进线来电,备自投停发电机,跳开发电机开关,然后合上来电进线开关。

1、单母线分段系统,带备用电源

如下图所示

低压备自投动作逻辑:

1)正常情况下1进线带一段负荷,2进线带二段负荷,母联开关处于分闸状态,备用进线处于热备用状态,备用进线开关分闸。

2)当1进线失电,备自投跳开1进线开关,然后合上母联开关。

3)当2进线失电,备自投跳开2进线开关,然后合上母联开关。

4)当失电的进线来电后,备自投跳开母联开关,然后将来电进线开关合上。

5)当两主进线都失电后,备自投跳开两主进线开关,然后合上备用进线

开关,然后再合上母联开关(如母联开关在分闸状态)。

6)当任一主进线来电,备自投跳开备用进线开关,然后合上来电进线开

关,然后合上母联开关(如母联开关在分闸状态)。

1、单母线分段系统带发电机

如下图所示

低压备自投动作逻辑:

1)正常情况下1进线带一段负荷,2进线带二段负荷,母联开关处于分闸状态,发电机处于停止状态。

2)当1进线失电,备自投跳开1进线开关,然后合上母联开关。

3)当2进线失电,备自投跳开2进线开关,然后合上母联开关。

4)当失电的进线来电后,备自投跳开母联开关,然后将来电进线开关合上。

5)当两主进线都失电后,备自投跳开两主进线开关,然后起动发电机,当发电机电压正常后,合上发电机开关,可再合上母联开关(是否合母联开关订货时需说明),完成发电机自投入。

6)当任一主进线来电,备自投停止发电机及跳开发电机开关,然后合上来电进线开关,然后再合上母联开关(如母联开关在分闸状态)。

1、单相单母线自投自复系统

如下图所示

低压备自投动作逻辑:

(自投):

1)正常情况下1进线带一段负荷,2进线带二段负荷,母联开关处于分闸状态。

2)当1进线失电,备自投跳开1进线开关,然后合上母联开关。

3)当2进线失电,备自投跳开2进线开关,然后合上母联开关。

(自复):

1)正常情况下1进线带一段负荷,2进线带二段负荷,母联开关处于分闸状态。

2)当1进线失电,备自投跳开1进线开关,然后合上母联开关。当1进线来电,备自投跳开母联开关,然后合上1进线开关。

3)当2进线失电,备自投跳开2进线开关,然后合上母联开关。当2进线来电,备自投跳开母联开关,然后合上2进线开关。

网友A(2025-04-18):
其它游泳池水处理系统也是采用低压备自投动作逻辑:游泳池设备当全所失电情况下,任一进线来电,备自投合上来电进线开关,别墅游泳池建造经过延时检测另外一段进线是否来电,如果游泳池水泵来电则合上进线开关,否则合上母联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