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00smart带步进电机运动控制调试

楼主(2024-09-19):
求教各位大神:

               200smart接步进电机,把参数设置完成后,在运动控制面板状态下调试时,电机能按设定的方向找原点,可以停机。可以调整速度,按设定值运行。但超过正负限位后不停机,还继续运行。面板中的状态指示标识只有轴组态的灯是绿色,正负限位,原点标识灯不会亮。

               再就是每次上电后,在   错误/状态    项目下,总有   由于cpu即将停止而中止(0X19)   的提示。需要在选择框中重新加载轴信息,才能进行操作。微信图片_20240919222701.jpg

   请帮忙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限位信号可能没有触发。

网友B:
向导里面限位组态进去了吗?常开常闭有没有设置错误,在一个就是传感器有没有正常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限位信号可能没有触发。

PLC面板上的限位I点灯是正常的(能亮能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向导里面限位组态进去了吗?常开常闭有没有设置错误,在一个就是传感器有没有正常反馈

步骤都是按教程上来的,每步都是按要求做的。只是PLC不是正品西门子,国产兼容机。🤝🤝🤝🤝

网友C: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 晓于山楼主

    谢谢关心!

网友D:
再看看说明,你的限位功能是否没启用?

  • 晓于山楼主

    谢谢你的关心,回复有些延迟!限位都已启用。上下限也做过更改,但现象还是依旧。是不是国产兼容性不良?

楼主(2024-11-17):
根据实际操作,限位控制不良,不影响实际运动,谢谢大家的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