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连接plc

楼主(2024-09-20):
TH465-MT触摸屏和XC的plc无法通讯怎么解决?

网友A:
估计没有驱动,需要用MODBUS通讯吧,具体你搜搜看各自MODBUS使用说明

网友B:
屏和PLC 的驱动检查一下

网友C:
信捷自己的产品

很容易通讯的

通讯参数对了

连线就是plc编程电缆就行了

网友D:
1. 检查连接

  • 物理连接:确保触摸屏和 PLC 之间的通信线缆连接牢固,接线端子没有松动。

  • 通信接口:确认使用的通信接口(如 RS232、RS485)是否正确。

2. 确认通讯设置

  • 波特率:检查触摸屏和 PLC 的波特率设置是否一致。

  • 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确保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的设置在两个设备中相同。

3. 检查地址设置

  • 设备地址:确认在 PLC 和触摸屏中设置的地址是否匹配。确保没有地址冲突。

4. 软件配置

  • 触摸屏配置:使用触摸屏配置软件检查通讯协议和参数设置,确保已选择与 PLC 兼容的通讯协议。

  • PLC 程序:检查 PLC 程序中是否有正确的通讯指令,确保其正在监听触摸屏的输入。

5. 测试通讯

  • 使用调试工具:如果可能,使用调试工具或软件监控通讯信号,查看是否有数据传输。

  • 简单命令测试:尝试发送简单的命令或请求,观察是否能成功返回。

6. 检查电源

  • 确认触摸屏和 PLC 的电源正常,电源电压稳定。

7. 更新固件

  • 检查是否有可用的固件更新,更新触摸屏和 PLC 的固件有时可以解决兼容性问题。

8. 参考手册

  • 查阅 TH465-MT 和 XC PLC 的用户手册,确认通讯的具体要求和设置。

9. 技术支持

  • 如果以上步骤无法解决问题,建议联系设备供应商或技术支持获取专业帮助。

通过以上步骤,可以有效排查和解决 TH465-MT 触摸屏与 XC PLC 之间的通讯问题

网友E:
485通讯要注意串口引脚,西门子3 B和8 A但是实际是反着的。其他品牌的都要搜一下串口引脚标识。触摸屏也是一样。232注意说明2和3引脚是正接还是交叉接都按照说明书接好。可以先用串口调试助手试试能单个设备和电脑通讯上,再让两个设备连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1. 检查连接物理连接:确保触摸屏和 PLC 之间的通信线缆连接牢固,接线端子没有松动。通信接口:确认使用的通信接口(如 RS232、RS485)是否正确。2. 确认通讯设置波特率:检查触摸屏和 PL...

这个写得比较详细了